舵机臂螺丝滑丝了。

楼主(2019-11-14):
550x 的舵机臂想弄下来维修的,结果滑丝了,有啥办法抢救嘛。

网友:
用小锉刀锉出一个一字口来 然后用电烙铁预加热螺丝 再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A:
上螺丝胶了?要电烙铁加热才能拆。如果是杯口的可以用尖嘴大力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螺丝胶了?要电烙铁加热才能拆。如果是杯口的可以用尖嘴大力钳。

好的,谢谢,上了螺丝椒了,不知道为啥这个特别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上了螺丝椒了,不知道为啥这个特别厉害。

螺丝胶有高中低三种强度的,低强度就可以了。

网友:
螺丝胶选用号码小的,涂抹一滴三牙够了。

网友B:
舵臂固定用十字槽螺丝就是容易打滑,还是六角孔螺丝好用。

网友:
电烙铁没啥用, 买个防风打火机, 烧,最有用

网友:
这个螺丝头确实容易滑。
先用电烙铁搭载螺丝头上烫一会,看到有冒烟之后,再拧的试一下。
十字螺丝用最低强度的螺丝胶,222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臂固定用十字槽螺丝就是容易打滑,还是六角孔螺丝好用。

没错,我全部换了12.9的内六!!!

网友D:
用可能低的价格买螺丝头(批头),然后用好点的AB胶粘进去。固化好后拧下来,拧的过程中尽量不要产生偏轴的力。
条件允许可以适当给点下压力

取下来后可以烧掉AB胶   但是批头会退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可能低的价格买螺丝头(批头),然后用好点的AB胶粘进去。固化好后拧下来,拧的过程中尽量不要产生偏轴的 ...

这么复杂

网友E:
楼主拆下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拆下来了吗

还没,等工具来

网友:
打火机烤,用1字螺丝刀拆。不行就报废摇臂,用电磨把摇臂侧2边切开,拿下摇臂后,螺丝用虎钳搞定

网友:
热风枪伺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全部换了12.9的内六!!!

好像KST和GDW的微型舵机,没有合适的内六角螺丝来替换原厂的十字螺丝。
中山兄有替换的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KST和GDW的微型舵机,没有合适的内六角螺丝来替换原厂的十字螺丝。
中山兄有替换的型号吗?

怎么没有???不是M2.5就是M3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不是M2.5就是M3的~

KST和GDW微型舵机,舵臂固定螺丝好像是M2.6的,我没找的可以替换原厂螺丝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KST和GDW微型舵机,舵臂固定螺丝好像是M2.6的,我没找的可以替换原厂螺丝的型号。

M2.6的也有卖的

网友D:
钛螺丝 BSM2606M 2.6MM毫米粗*6毫米长 圆头机丝
10颗也才25元,就是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钛螺丝 BSM2606M 2.6MM毫米粗*6毫米长 圆头机丝
10颗也才25元,就是不包邮

好的,我回头看看要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钛螺丝 BSM2606M 2.6MM毫米粗*6毫米长 圆头机丝
10颗也才25元,就是不包邮

我也去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