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盘小菜,又一台刚改完的5cc汽油机

楼主(2019-11-15):
先上图

看图说话:
这是一台改自三叶ASP32的机器,加装了后匣,改了CM6的缸头,化油器没修改,实验表明,这个型号的机器改汽油机后化油器表现还行。

图二:

环的特写:
环是用的一种比较专业的材料,硬度合格,精加工后尺寸非常吻合,轻拨一下浆页可立刻被弹回原地,缸压的手感超好;

图三

图三的解释:
为什么用SM2.5接插件加硅胶线加屏蔽套的,而不用下方的那种与遥控器接插件通用的塑胶杜邦线:

还记得九几年西安的那一次民航坠机事故么,就是接插件长得差不多,接错了所致;

这里是同理,CDI做成与遥控等其他设备完全是“插不进”,“杵不动”的二种不搭边的东西,根本就杜绝了接插件各种隐患的可能性。

此外,屏蔽硅胶线的布局,比下面的塑胶线耐油粗壮,结实耐操, 塑料线经过汽油的洗礼,稍微几个回合就僵硬不行了,用这个方案的都是些不谙世事的外行设计, 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

网友:
改的很漂亮
但汽油机到这个排量之后,工作很不稳定的

网友:
关键是玩油机的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大学时玩的也是油机,后来听了几年,现在只玩电机了,油机确实比较麻烦点,虽然飞的时间长。

网友A:
哈哈哈,还记得当年用甲醇清洗发动机,直接把我给洗中毒了,全身轻度麻木,回去躺了一下午加水了一觉,第二天才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还记得当年用甲醇清洗发动机,直接把我给洗中毒了,全身轻度麻木,回去躺了一下午加水了一觉,第二 ...

哈哈,你这是洗了多长时间?进去泡澡了吗?

网友:
怎么做到的,上个教程呗。我手头有个asp36的机器,也想改。

楼主:
答楼上兄弟:
       时间有限,简单说一下改机步骤:
      Step1:
      活塞切槽钻销孔,将原活塞自顶部平面向下1mm处切槽,1X1的环状槽,在顶部平面,合适的位置钻φ0.4mm的环定位销孔并压入合适的销钉。

      Step2:
      制造环,环的截面1X0.8,重点是环与缸筒的配合,通过漏光法检查等工艺手段达到,而与活塞上的槽精密为间隙配合,留3丝,0.03间隙,环的切向间隙留2~4丝即可。

      Step3:
      制造连杆,连杆采用薄壁不锈钢结构,小端轴承配合基本不变,大端采用4X7的滚针结构(内径4,外径7,长约6.7mm的滚针轴承)

      Step4:
      将原有的曲柄上的轴颈,即轴上与连杆大端配合的部分,齐根削平,(有的是压出原轴),然后找正钻孔安装新的φ4mm轴承钢轴芯,长度与连杆配合适当;

      Step5:
      霍尔的安装,安装于曲柄侧面,(此部分前有文章描述,略去)

       Step6:
       总装,配合运转,带飞轮安装,启动后低速磨合,工作一阵后机器的缸塞配合将越来越好,缸压可达到最好的状态,当机器启动顺利,高低速表现稳定时机器即可投入使用,再也不用熏甲醇了,(ASP32的缝式化油器在改机上表现还可以,不用动)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楼上兄弟:
       时间有限,简单说一下改机步骤:
      Step1:

楼主有具体测试视频吗?稳定的话我想大家肯定很感兴趣,可以提供改装服务的

楼主:
旧的视频太多了,新的视频等有空,我们会拍一点,再发布

网友:
但是你这样改的汽油机

马力小,重量大,线性也不咋地。。。

网友:
小的汽油机,5CC动力不如搞电的,

网友:
好有乐趣!比成品机好玩!

楼主:
新拍的视频小片到货

图片:

这台新改的机器其性能正如预期的一样,毫无悬念地成功,怠速约3200rpm,高速可达约7200rpm,
小机器的磨合稍微费事,大概磨合了3~4轮,磨完其性能便实用了,并且越用越好,现在加一滴汽油一打就着,很好启动。
声音是比较柔和的嗡嗡声,得益于连杆等处的精心设计,
基本一切参数都达到预期设计指标。

此外,手里还有两台待改的机器

一台将来作外场用,另一台计划可以给5imx作评测,现场展示,出租亮骚等用途也可能出掉,换点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