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T18SZ模型列表的排序琢磨出来了

楼主(2019-11-15):
1、将所有模型复制到SD卡上(很麻烦,切换一个复制一个,只能复制当前模型,反人类……)。

2、将本机内存的模型全部删除。

3、SD卡连接电脑,将模型文件移动到电脑上(是剪切,不是复制),【清空】SD卡。

4、在电脑上更改模型文件的文件名,把想要放到最前边的模型名字前边加上01、02、03……以此类推。不加的话会按照文件名排序。不用担心,更改这个文件名不会影响你在遥控器里给模型的命名。

5、按照自己希望的顺序改名排好顺序后,将所有文件复制回到SD卡上。

6、SD卡装到遥控器里,开机,把希望放回控内存的复制到机身里即可(最好按顺序复制,还是很麻烦,切换一个复制一个,只能复制当前模型,反人类……),放在SD卡上也一样。

7、以后再新建模型,仍旧要重复以上操作。

8、大功告成!强迫症得救了!

唉……其实,Futaba软件更新一下,给模型文件增加个上下移动的箭头就可以自定义排序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这麽做……

以下排序方式为:直升机放在一起,按从小到大排序,地平线的几架飞机放在一起,放在最后边,因为需要外接高频头,不常飞,其余的固定翼按名称拼音排序,方便查找。

网友:
还好我只飞3D

网友A:
还好我只有两页机型 还没想好骂什么就找到模型切换过来准备起飞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只有两页机型 还没想好骂什么就找到模型切换过来准备起飞啦  哈哈

有两页那就是15、6架,那就快了,你也很快就有5、6、7、8页了

网友:
属实落后的设计

网友B(2020-02-09):
交流一个18SZ的throttle cut设置固定翼电动问题。我设置完毕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出现,琢磨而没找到答案。当拨动开关至锁定状态时,把油门杆推至零位以上。此时电机是锁定的,无论油门杆如何动作,电机都不会转动。
接下来问题出现了,当拨动开关至打开状态时,油门杆只要不在零位上,电机立即依照油门杆的位置响应转动。
新建数个模型来设置throttle cut依然如此。
理论上,当拨动开关至打开状态时,油门杆只要不在零位上,电机也应该是不动的。除非将油门杆回复到零位后再运动,油门才会确认后响应。
你知道我的问题如何poji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一个18SZ的throttle cut设置固定翼电动问题。我设置完毕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出现,琢磨而没找到答案。当 ...

确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只不过因为我多年来已经严格的养成了时刻保持油门杆在最低位的习惯,只要不是正在飞行,我只要摸到控,不管干什么,都先确认油门杆最低位,已经成了习惯动作,从没忘记过,所以就暂时把这个现象搁置了,还没仔细琢磨。我觉得还是在熄火设置界面里可以解决,遥控在楼下车库,人在楼上猫着呢

网友B:
这是我们设置的问题还是控本身的问题呢?

楼主:
我觉得是还有一些设置参数没整明白
又或者……
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安全性考虑——
你想,如果正在飞行中,油门正在非零位的状态,你想拨动其它开关的时候拨错了……是不是对飞行安全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设置的问题还是控本身的问题呢?

翻了一下说明书,应该是处于安全考虑。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当飞行中误拨开关是不会关闭油门的。这是毋容置疑正常工作情况。
我发现的问题是:开关关闭且油门杆没有在零位时,(比如飞机停放在地面,没有断开动力电池),这个时候打开锁定开关,油门信号传给电机会突然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当飞行中误拨开关是不会关闭油门的。这是毋容置疑正常工作情况。
我发现的问题是:开关关闭 ...

飞机在地面,电池没断开,油门杆不在最低的情况下电机应该是正在转动吧。油门杆在零到三分之一区间,熄火开关打开,电机停转,开关关闭,电机恢复转动。油门杆在三分之一以上位置,电机转动时,熄火开关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当飞行中误拨开关是不会关闭油门的。这是毋容置疑正常工作情况。
我发现的问题是:开关关闭 ...

而油门杆在零位,打开熄火开关,功能生效,之后再推油门电机不会转。
我观察到目前这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个问题,当飞行中误拨开关是不会关闭油门的。这是毋容置疑正常工作情况。
我发现的问题是:开关关闭 ...

对了,设置里边那个数值,要在17或以下,我试过设置为0,没看出啥区别,但设置高于17,电机一定会转。

网友:
我默认的是17.改为17以下后,电机也会动。

网友:
比如,我的飞机停在地面,动力电没有断开,油门关到最低位,锁定开关也到位锁定,控放在一边。然后,重点来了——油门杆被误碰了,不在最低位l了。但没被发现,然后锁定开关被误碰了(假定都遇到了),然后电机就转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交流一个18SZ的throttle cut设置固定翼电动问题。我设置完毕后,有一个问题始终出现,琢磨而没找到答案。当 ...

这是因为futaba的遥控器设置引擎锁定和电机锁定不是同一个功能, throttle cut是用来设定甲醇发动机的熄火的,为了防止空中熄火之后无法点火自然需要这样的设计
电机锁定需要把第三通道的类型先从发动机调整为电动机,然后在另一个地方设定,就能实现你所说的任意位置锁定

网友:
我觉得其实最反人类的是服他爹的油门我的从第一次使用就设置了反向,但是也见过一会别人遥控飞机是油门从上往下用的。这个有啥解决方案啊。

网友(2020-03-13):
学习了,这个操作应该同样适用于16SZ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futaba的遥控器设置引擎锁定和电机锁定不是同一个功能, throttle cut是用来设定甲醇发动机的熄 ...

你好,请问发动机改为电机的开关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