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950mm翼展KT板半像真下单翼练习机——黄嘴鸦 附图纸

楼主(2019-11-15):
惯例,先上片片。

最近想练习侧飞和倒飞,手头的各种像真桨机和涵道机都不是好的选择,就有了做一个新练习机的想法。
前阵子正好看到了空翼网介绍施耐德杯的文章,觉得里面的超级马林和马基相爱相杀的大飞行时代帅呆了。于是就打算仿照S6B和MC72的造型设计这个练习机。有几点要求,一是制作简单,节省时间; 二是动作轻盈,兼顾速度;三是要有一定的颜值
机体以FT 侦察兵的机体为原型,制作简单,强度足够。简化一切不必要的装饰线条,尽量用直线。FT的原始设计都是新手向的,故意加大了平尾和垂尾。所以我缩小了平尾和垂尾的面积。把垂尾改成了MC72的那种鱼尾形。同时还加大了舵面,使操作更灵敏。

机翼上试制了几种FT的机翼,觉得FT麻雀的三折线翼型升阻比最好。采用大展弦比的翼形保证速度和滑翔能力。
一直对机翼上反角带来的缺陷不满意,一是自动回正使动作不利索,二是受风影响比较大。所以我干脆完全取消了上反角,打算试验下平直的下单翼会不会水平稳定度太差。没有上反后机翼的制作简单了很多,而且两边翼型的一致性也很好。
定型过程略有不顺:首飞时头轻了,翻了几个筋斗后重降爆桨。机首加配重,换桨后再飞。但我不知道的是其实首飞落地时接收机的天线就被扯断了,但是还是连着接收机的。地面测试时接收正常。一旦飞出一定距离就会失控。这次摔的四分五裂的。好在强度很好,都是从折线处断裂的,用冰棍棒做加强就很好的修复了。

之后的飞行就一帆风顺:抗风性极好,把帽子都能吹掉的5级大风里都能稳定的飞行;水平稳定度比预想的好的多,刚出手时有点过于灵敏,一旦速度上来就很稳定;速度也比较满意;滑翔能力很好,只要在视线内都能飘降回来;鱼尾形垂尾使机体得到了平行转向能力,使侧飞变的容易的多。

翼展950mm,机长700mm,2212电机,8060桨,30A电调,3S 1000-2200mah电池
本来想叫 FT Aviator飞行家的。想想有点托大了,毕竟只是个简单的小制作。正好手头只有黄色的大直径桨罩了,再配上黑色的机身,叫黄嘴鸦就挺好
上些跟之前做的双翼机的合影。哥俩都是脱胎于FT侦察兵,电装也完全相同。大哥沉稳,二弟灵动,哥俩都挺有意思。

图纸也一并附上,供有兴趣的模友参考。机身的制作过程参考FT侦察兵,机翼的制作参考FT麻雀。自己做的图纸,肯定不能像FT的那么精确,有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UzXD_1PGpWV5uaF2YeWg  密码:78a0

有几点建议:
1. 对于新手,建议给机翼加点上反角;如果不加上反角,建议要大油门出手。
2. 副翼的舵量要小于平尾,否则太过灵敏;
3. 一定要加50mm以上的桨罩,对速度影响明显。
4. 电机右拉可以不要,但下拉一定要有。

这个机型也可以向竞速方向发展,换高KV电机。机翼的翼肋目前是2片KT板。如果换成一片的话,翼型会薄很多。不过我目前大电调都装机了,还没法测试。

网友A:
机身好看,竞速可以用kfm翼型

网友B:
漂亮啊,制作简单,感谢。不大明白图纸上机身右侧那个长方形的东西是装在哪里的?

网友:
做的好啊。顶一个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C:
兄弟又出新机了啊,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原来是侦察兵的机身啊,设计的漂亮,简洁明了。侧飞和倒飞如何啊,我是佩服你敢取消上反,换我绝对没把握,一直觉得FT的下单翼机倒飞都不错,侧飞还真没试过,不知道你这样一改效果如何。最后请教两个问题:一是上反角对抗风会有影响吗?二是你有没有尝试过把FT的三折上反改成双凸不对称,也许倒飞更好

网友:
这个制作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好看,竞速可以用kfm翼型

哈哈哈,上将这个竞速机很不像你的风格啊!做大事不拘小节

我以前研究过一段KFM,貌似kfm的速度不如板机和克拉克Y,但是过失速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啊,制作简单,感谢。不大明白图纸上机身右侧那个长方形的东西是装在哪里的?

感谢您和楼上诸位的谬赞

FT的机子多数都是电池用魔鬼粘吊在机头下方。这个其实就是给电池留的缺口。那个圆角正好可以挡住电池的两个角,中间还有个空档用来扣电池。
不过如果嫌圆角难切也可以不做的,就用大点的魔鬼粘,正常也不会掉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上将这个竞速机很不像你的风格啊!做大事不拘小节

这是当时为了空战比赛糊出来的一次性飞机,比完就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又出新机了啊,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原来是侦察兵的机身啊,设计的漂亮,简洁明了。侧飞和倒飞如何啊,我 ...

取消上反我是有几点考虑:

1. 首先绕不过的事实是我是个误入魔界的军迷,所以起码的像真还是要做到的。 MC72有两个硕大的浮筒,所以应该算中单翼,没有上反也算正常。但我还是要随了它的 本来想加俩大起落架平衡一下,目前飞的挺爽,暂时顾不上了;

2. FT的翼型也是我取消上反的考虑之一:这个翼形外缘是凹凸翼,翼身是平凸,两端比中段升力大。相当于两端吊着中间,是一个横向稳定的布局;

3. 我在设计阶段通过很多思考有这样一个结论:上反角不是必须的。
桨机一般二战机多,都有上反角,所以我们感觉上反是必须的。但实际上一战时,多数战机没有上反;二战后的战机绝大多数也没有。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续航时间”的不同: 一战时战机和二战后的喷气式飞机续航时间也就2-3个小时,就算中间需要不断的修正姿态也不会太累,有了自控飞行设备后更不存在问题。但是二战战机的续航最长能到10个小时,基本全手控,连个方向助力都没有,如果飞行员在巡航阶段还需要不断调整飞机的话,估计还没开始空战就筋疲力尽了。所以二战战机为了自稳的上反应该是对飞行品质的妥协。

目前倒飞没问题,很稳定。侧飞还没敢试,试了几次模拟器,总错舵。之前都是飞像真机,对方向舵真没什么概念。不过应该没问题,因为其他像真机一打方向舵,都会有个向下的力矩。而这个机子,往左就是平着往左,不会往左翻。

最后回答问题:
1. 我觉得取消上反后抗风能好了很多。有上反的机子有侧风的话,机子就会晃悠,不爽。而没有上反则直接不晃。但是也有缺点——没有预警:本来你在风中稳稳的飞,为了转弯而侧倾到一定角度时,会突然感受到风力吓一跳。

2. 因为这是个目的是半像真的练习机,所以下单翼布局不能改。即使用双凸对称翼型,机翼与重心不一致,动作也不好看,反而对续航不好。如果是3D方向的话,会用中单平直翼配对称翼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又出新机了啊,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原来是侦察兵的机身啊,设计的漂亮,简洁明了。侧飞和倒飞如何啊,我 ...

取消上反我是有几点考虑:

1. 首先绕不过的事实是我是个误入魔界的军迷,所以起码的像真还是要做到的。 MC72有两个硕大的浮筒,所以应该算中单翼,没有上反也算正常。但我还是要随了它的 本来想加俩大起落架平衡一下,目前飞的挺爽,暂时顾不上了;

2. FT的翼型也是我取消上反的考虑之一:这个翼形外缘是凹凸翼,翼身是平凸,两端比中段升力大。相当于两端吊着中间,是一个横向稳定的布局;

3. 我在设计阶段通过很多思考有这样一个结论:上反角不是必须的。
桨机一般二战机多,都有上反角,所以我们感觉上反是必须的。但实际上一战时,多数战机没有上反;二战后的战机绝大多数也没有。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续航时间”的不同: 一战时战机和二战后的喷气式飞机续航时间也就2-3个小时,就算中间需要不断的修正姿态也不会太累,有了自控飞行设备后更不存在问题。但是二战战机的续航最长能到10个小时,基本全手控,连个方向助力都没有,如果飞行员在巡航阶段还需要不断调整飞机的话,估计还没开始空战就筋疲力尽了。所以二战战机为了自稳的上反应该是对飞行品质的妥协。

目前倒飞没问题,很稳定。侧飞还没敢试,试了几次模拟器,总错舵。之前都是飞像真机,对方向舵真没什么概念。不过应该没问题,因为其他像真机一打方向舵,都会有个向下的力矩。而这个机子,往左就是平着往左,不会往左翻。

最后回答问题:
1. 我觉得取消上反后抗风能好了很多。有上反的机子有侧风的话,机子就会晃悠,不爽。而没有上反则直接不晃。但是也有缺点——没有预警:本来你在风中稳稳的飞,为了转弯而侧倾到一定角度时,会突然感受到风力吓一跳。

2. 因为这是个目的是半像真的练习机,所以下单翼布局不能改。即使用双凸对称翼型,机翼与重心不一致,动作也不好看,反而对续航不好。如果是3D方向的话,会用中单平直翼配对称翼型的。 对称翼型的FT式,我做过FT Edge450和模友的歼10,还有个成品的P38也是对称翼型。优点是动力飞行时品质优秀,但滑翔能力几乎没有。
昨天因为飞的太久,天气也有点热,空中烧了一副电机和电调,之后还是稳稳的滑翔了回来。所以作为普通练习机的话,滑翔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当时为了空战比赛糊出来的一次性飞机,比完就炸。。。

那肯定,这么霸气的名字绝对一招毙敌 亮出字号,对方直接就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和楼上诸位的谬赞

FT的机子多数都是电池用魔鬼粘吊在机头下方。这个其实就是给电池留的 ...

感谢感谢

网友D:
其实一战时候的飞机一般机翼位置高,无上反也有自稳定性。
就算这样,部分机型也是设计了上反的。
何况,那时候飞机结构强度低,甚至需要靠张线来加强,尤其是前期,飞起来机翼多少会向上弯呢。
到二战时,刚性下单翼成了主流,不上反不行了,累死个人。
至于现代飞机,有飞控的帮助,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