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系列三:同心板牙工具

楼主(2019-11-15):
前面帖子提到过,普通手持板牙工具容易造成螺牙不同心,决定自己DIY一个。两端可分别安装M3~M8的板牙。

原料很简单,10毫米和35毫米的45钢棒。
先做简单的手柄部分。10毫米手柄,做M8的螺纹。
平端面

划线

车外圆

倒角

车螺纹外圆

旧板牙工具先用下,用尾座顶住,会平行一些。

光下毛刺,倒角。

车几个环,装饰下,也顺便防滑。

切断

尾部平端面,倒角

手柄搞定。

----------------------------------------------------------------------------------------
现在开始车本体。

粗车外圆平端面后,打10毫米通孔。
第一步:中心钻

6毫米钻,不够长。。。呵呵

加长钻上

再扩孔

10H7铰刀,通孔完成。

车板牙的安装位。(两端分别为20和25的板牙外圆)
用铣刀沉孔

内圆刀车到需要的25.3左右。一头搞定!

现在要车另外一侧的板牙安装位。三爪卡盘重复装夹,精度有限,有偏心摆动问题,所以,我决定拆了卡盘,用ER夹头在固定。

打表测试下

10毫米棒,胶粘

老办法,先铣刀,再车刀

这是20.3左右的内圆,配合小板牙用。试试正好。

光一下外圆。

车台阶

毛坯完成,现在打孔攻丝,固定板牙用的。
定心钻定位,再换钻头打孔。

攻牙,倒角

中间手柄M8,定位,打孔,攻丝。。。

铣个小台阶

-------------------------------------------------------------------------------
装配实验下。。。

尾座锁紧,夹紧芯棒,一手旋动卡盘,一手捏住工具手柄。。。这样做出的外螺纹,比较同心。

最后来个小动画,呵呵。因为视频没法上传,只好压缩成GIF传来看看。将就下吧。(需要头侧过来90度看,哈哈)

谢谢观赏!

网友A:
主题不重要,重要的是lz有车床,有铣床,另外还有一套能放下车床和铣床的房子

网友B:
这台车床才是重点,工具好,再加上有技术,做什么都不难.

网友:
好手艺 。。不知道 楼主

是否 接单件 工件 加工 ???

网友:
有车床真好

网友C:
学springclick的那版,他当时嫌重,用铝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springclick的那版,他当时嫌重,用铝车的。

没错,学习clickspring的,他的视频都非常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题不重要,重要的是lz有车床,有铣床,另外还有一套能放下车床和铣床的房子

快来,也加入阳台党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车床才是重点,工具好,再加上有技术,做什么都不难.

慢慢摸索,就是娱乐

网友D:
楼主的车床什么牌子型号的, 看着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车床什么牌子型号的, 看着做工不错

金洋的,wm210, 无刷。

网友E:
楼主的制作真是赏心悦目

网友F:
楼主ER杆怎么固定在通孔中的?

网友F:
还有卡盘上自己打印的分度,卡盘怎么锁紧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ER杆怎么固定在通孔中的?

210金工车床,主轴通孔20,但是是MT3的,所以可以用MT3的ER刀柄。我用MT3-ER25的。仅仅在高精度要求场合才会用,毕竟拆装卡盘麻烦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制作真是赏心悦目

多谢!您过奖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卡盘上自己打印的分度,卡盘怎么锁紧固定

就打印一张纸条,10毫米宽,计算周长,等分客度,环绕贴在主轴卡盘安装盘上即可,不影响卡盘安装。

网友:
你的床子用的无刷电机多大功率?还是用原装皮带传动吗?一般加工45钢用多少转速?吃刀多深?

网友G:
请问你换的无刷电机多大功率?还用的原装皮带轮吗?加工45号钢转速多少,吃刀多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换的无刷电机多大功率?还用的原装皮带轮吗?加工45号钢转速多少,吃刀多深?

800W的电机,原装皮带,没做任何修改。
45钢,看棒料直径的,我一般200~300转,吃刀浅些,最多0.5了。慢慢啃比较好。
最后精车0.1,或者更少。加冷却液,转速慢些,光洁度比较好。

网友:
有技术有设备,牛

网友E:
楼主用的是金洋的车床,看着很不错,
我这几天研究了下,
金洋的210现在又改版了,
好像改为125的卡盘,38的通孔了,
还有金洋的210好像是70公斤重,
华飞的210是100公斤重,不知道为何,
是电机用了无刷电机,节省了重量吗?
老华飞用的,好像是单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的是金洋的车床,看着很不错,
我这几天研究了下,
金洋的210现在又改版了,

嗯,这床我用下来还是不错的。我主要车铜铝,钢件少,因为钢件的车屑比较麻烦,太脏,哈哈。。。床的重量问题,估计是结构不同的结果。

大卡盘,大通孔,夹持肯定方便些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床我用下来还是不错的。我主要车铜铝,钢件少,因为钢件的车屑比较麻烦,太脏,哈哈。。。床的重量 ...

再查询,华飞的210之所以重,很大的可能是由于导轨是135宽度的缘故,
还有单相电机比无刷电机重,
金洋的70公斤导轨是100宽度基本和天仪的0618A差不多重,
还包括125的卡盘重量,是有点单薄的,
当然DIY使用经常车丝的最好是CJM250,
唯一的缺点是齿轮变速声音响,还有一个人搬不动250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查询,华飞的210之所以重,很大的可能是由于导轨是135宽度的缘故,
还有单相电机比无刷电机重,
金洋 ...

我讨厌换210的挂轮。。。哈哈。所以才手工做螺纹。

网友H(2020-01-06):
我也做了两个,M12的板牙,把一个M12的螺母用12的钻头把螺纹钻掉,用三段3cm长直径8mm的圆棍,把螺母和板牙扳手焊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两个,M12的板牙,把一个M12的螺母用12的钻头把螺纹钻掉,用三段3cm长直径8mm的圆棍,把螺母和板牙 ...

您的机器看上去不常用啊,呵呵

网友I(2020-02-22):
你好,能分享一下图纸或者尺寸吗?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能分享一下图纸或者尺寸吗?我也想做一个

很抱歉,这个小东西没画图,一边做一边算的尺寸。。。就是根据需要的不同板牙的外径,来决定两侧的内径。然后根据板牙外圈的固定位置,打固定用的机米螺丝孔。外径大约40,长70,中心通孔我选10毫米。用10毫米中心轴,公差尽量小。

网友(2020-09-18):
有想法,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