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推荐动力组合

楼主(2019-11-15):
本人玩直机的,之所以过来这边咨询是想给k130小电直改一下尾巴动力,太小了,超出我熟悉的设备范围,说下要求吧,无刷或者空心杯组合都行(尽量无刷)
1,1s到2s供电,电调几a就完全足够
2,转速跟mini穿越差不多的(桨也一样,别超过4cm)
3,重量肯定要轻点(搜了下好像这个大小的都很轻,都能满足要求)
4,油门响应速度要快点,这个重要,其它都可以忽略(直升机尾巴,反应慢了锁不住)
5,价格低点,改个小机玩玩,折腾太多钱就不值当了
各位大佬,有什么合适的动力套装尽管推荐,多谢了!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用空心杯吧,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用空心杯吧,也不贵

空心杯很重(1020就8g了,1108无刷还不到二分之一),推力也小,尾巴锁不好,而且寿命还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心杯很重(1020就8g了,1108无刷还不到二分之一),推力也小,尾巴锁不好,而且寿命还短

但是响应速度快呀,普通电调加无刷电机响应速度都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响应速度快呀,普通电调加无刷电机响应速度都没那么快

你可以看看穿越机的反应,不够快它可能飞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