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改造的经验

楼主(2019-11-16):
想把小胖改装成双发,一开始在考虑的重心问题,采用后推式双发,但是不太稳定,试飞时炸鸡把机头都炸坏了。于是改成传统的前拉式双发,一开始也是不成功,后来的发现是低头力矩太大,于是上调电机角度,发现需要角度非常大。也就是说他的的重心很低,所以需要上扬螺旋桨。

电机用的是两个2312KV950电机,30A新西达电调,10寸的正反桨。采用F4飞控,带GPS。

飞行非常稳定,动力非常充裕,小胖的载重能力确实非常强,用两块2600电池也可以正常飞行,这两个电池就有500g。
由于机头被炸毁了,后来干脆把机身拆了,用碳管来代替机身,减轻了重量,为了缓冲,在碳管下面安装了泡沫块。由于电池都在机翼高度,所以重心不再偏下,电机也不需要上拉角了。飞行效果依然非常完美,很稳定,抗风能力也强。

后来在一次FPV飞行中,小胖摔毁,可能是电调动力输出下降,导致后来爬升困难,最后忽然就坠毁。如果真是这个问题,还是要买好的设备,包括电调,电机,电池。免得出现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导致坠毁。在坠毁时,一个电池起火烧毁,一个电机被炸坏了,但是机身都还好的。

由于没有其他电机了,于是干脆把双发改成单发。
没想到,整个飞机又轻了不少,用1500mah的穿越机,总重才500g,非常轻盈的就起飞的了,飞的非常稳定,非常好。很完美,装上FPV摄像头和图传,愉快的飞行。太完美。

网友A:
一架飞机改成了飞翼,另外,电机为什么要上拉角呢?我的认知中应该是下拉,讨论讨论。

网友B:
一架小胖愣是折腾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架飞机改成了飞翼,另外,电机为什么要上拉角呢?我的认知中应该是下拉,讨论讨论。

重心很低,拉力线力矩大,导致飞机低头!所以要上拉,或者把电机的位置放低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架小胖愣是折腾没了

还能飞

网友C:
小胖表示家门不幸,遇人不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胖表示家门不幸,遇人不淑啊,,,

哈哈哈

网友D:
拉烟电调都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拉烟电调都敢用

还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