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纸飞机飞行经验

楼主(2019-11-16):
最近组装了纸飞机做FPV载机,对纸飞机的性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今天进行了极限飞行,大概摸清了其性能极限,总体很满意。

纸飞机的飞行特点大致包括:1、自稳能力强,这个不多说。2、翼面积大载荷低,安装负载的潜力很大,正好满足我的fpv、甚至投弹的需求。

其他特点:结构简单易于制作,便宜,安全,耐炸。

缺点:由于形状和翼负载小的,飞行阻力大,飞不快,而且容易受风的扰动产生晃动。
先介绍我的两个纸飞机,一个60cm翼展,一个70厘米翼展。即网上的小纸飞机。网上大多数的纸飞机是1米翼展的,但是我觉得太大了。小一点便于携带,也更坚固点。

这次主要用的70cm的飞机:
电机:1860 KV2300
桨:6寸马刀桨,推力不到400g
电调:好映15A
舵机:一个9g,一个5g
空重:245g(有点重了,另一个飞机只有195g)
之前只用860mah的电池,重量75g,所以起飞重量320g,推重比大于1,飞行很正常,但是的特别容易飘,太轻了。大约半油门能够平飞。
后来用1500mah的电池,重量135g,总重量380g,推重比约为1。飞行正常,明显稳当需要,在3节风中也能控制,飞机重一点对抗风能力还是有好处的。四分之三油门基本平飞。
最后使用2600mah的电池,重达245g,起飞重量达500g,推重比不到0.8,起飞正常,但是明显感觉爬升困难,只能缓慢爬升,而且还出现左右翻滚的情况,这个不应该。后来分析可能是电池只有魔术贴,在飞机倾斜的时候重心发生变化,导致翻滚。应该用绑带绑好。飞机基本得全油门。

总结:纸飞机的升力余度是非常大的,具备一定的载重能力。
如果是1米的纸飞机,应该具备更大的负载。

网友:
用升阻比这么大的飞机来FPV,是为了尝鲜吗?
目前FPV环境很恶劣啊!

网友A:
纸飞机V槽是关键,V槽越干净,升力越给力

楼主:
没事搞着玩

网友(2019-12-31):
电池放机头,摄像头放V尖内,应该会好点

网友B(2020-02-22):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V槽是关键,V槽越干净,升力越给力

请教一下,所谓纸飞机V槽是关键,V槽越干净,升力越给力。V槽干净是不是指V槽内部最好不要有设备(电池,电调什么的么)?我最近也做了纸飞机,但没有按照传统的做法,用碳杆和电机座,而是用了椴木板做了个支架并把电机装支架上。这种做的目的是为了便携性,因为拆了支架,机身容易折叠,支架是用尼龙螺栓固定的。后来发现电池(1000mah和1300mah)太重,只能把电池后移就打算再装一个电池座。不知是把电池放V槽内好还是加装这个电池座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所谓纸飞机V槽是关键,V槽越干净,升力越给力。V槽干净是不是指V槽内部最好不要有设备(电池, ...

是这样的,上学那会做过很多纸飞机,有一次心血来潮在v槽做了隔板,大约在您纸飞机第二块横板下面,然后纸飞机全油门都飞不起来。拆掉以后就好飞了!

您的飞机V槽遮挡太多了,肯定会受影响,具体情况我也不懂。

建议您做完先飞,然后拆掉平板再飞,就可以体会到区别了。也是很有意思的探究。
我自己飞的经验是,电机靠后比电机前好飞,V槽干净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上学那会做过很多纸飞机,有一次心血来潮在v槽做了隔板,大约在您纸飞机第二块横板下面,然后 ...

第二块隔板是为了配重安装电池,后来我觉得太丑了,就把电机后移了,那块板子也取消了。回头上图给你们看。这个尺寸的纸飞机我飞过几个,以前都是用碳杆连接加电机座,但是这种方式连接都没法拆卸,户外快速组装,后来我用了这种方式。电机的位置还是大致在原来的地方。不过组装后发现严重不能配平,才有了第二块板子,不过装上后觉得丑,后移了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隔板是为了配重安装电池,后来我觉得太丑了,就把电机后移了,那块板子也取消了。回头上图给你们看 ...

+我微X,妖85妖3417606,那个聊着方便。

网友:
周二出去飞了下,这货不抗风,飞起来一打舵,机身一倾斜就被风吹的失去了姿态,然后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块隔板是为了配重安装电池,后来我觉得太丑了,就把电机后移了,那块板子也取消了。回头上图给你们看 ...

这个结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应该好飞,风不能太大,二级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