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 asp61四冲 发动机 凸轮轴正时

楼主(2019-11-16):
我有个三叶61四冲 保养的时候(拆)凸轮轴忘了看安装位置了!请问有人知道安装位置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上凸轮和齿轮会有标记 比如说一个小点

楼主:
凸轮轴上的标记看到了!曲轴上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凸轮轴上的标记看到了!曲轴上没看到!
活塞到上止点,这个点在顶杆延长线上,上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