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控问题

楼主(2019-11-16):
从一个模友手中买的一个翼飞的12af4小塔(只打算用2s应该不会抽烟)一切焊好,接收机插好开始在bf里面调试,接收机是富斯的fil14(用在其它飞机上面没问题)

设置的ibus和sbus都没有反应,接收机对码正常工作,飞控其它一切功能正常,请问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会不会是我手贱接短路了(图中的线颜色是乱的,但已确定跟接收机一一对应)

楼主:
在大通的飞塔上面能够正常连接,结果到了这个飞塔上面就不行了

网友A:
首先你得看接收机用的端口开对没有,然后再去配置设置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看接收机用的端口开对没有,然后再去配置设置sbus

端口是正确的

网友:
接线是个细活,需要排除短路可能

网友:
我的好几个飞控都这样,接收机没反应。只能说明质量太垃圾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的飞控与官方飞控有出入,估计是版本低,端口是在旁边的焊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