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动机启动

楼主(2019-11-16):
我这个91hz-ps换了油,换了火头之后总算能着,但就是启动器转动的时候才着,启动器一停就熄火,而且很快就淹缸了,拆开排气管里面一堆油。请问直升机启动时风门位置多少,油针怎么调?

网友:
大小油针三圈试试

网友:
你这个ps是带泵的吗?你关闭进油管。空打启动几次让油箱有气压。再开油管等两三分钟,看看还淹缸吗?淹缸就是油泵进油控制阀没有调准确。如果没淹缸才调整油针。一般带泵都是一圈半左右。

网友:
带泵化油器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容易出问题。特别是新手。千万不要拆解泵体。

网友A:
楼主 留下联系方式 我加你  详细的 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留下联系方式 我加你  详细的 私聊

电话13280850791

网友B:
最后发动了没有?

网友:
我也是带泵的OS限量,两个油针调不会搞,同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动了没有?

并没有,现在启动轴圆了

网友(2020-04-29):
引用 楼主:
并没有,现在启动轴圆了

启动轴圆了如果没有配件换的话应急还是可以用的,在启动轴里垫一点纸巾或者别的,让启动杆的六角头往上抬升一点离开磨圆的地方,这样也可以使用。然后启动的时候一般原厂油针在2.5圈,在此范围附近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