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这个模拟器的控制台

楼主(2019-11-16):
这个模拟器软件图标我记得好像是个黑色的遥控器图标
有的麻烦传一个谢谢
87732022@qq.com

找到是什么名字了,但是网上找不到可以下载的

有这种模拟器的控制台麻烦传一个,谢谢了

网友A:
装个凤凰模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凤凰模拟器就行了

必须要控制器,不然是都玩不了的

网友:
这个是内置的控制台,电脑不需要安装控制台软件,模拟器是什么开关就拨到什么位置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飞鹰控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那个飞鹰控制台

就是忘记了,好久没用了。因为最近入坑穿越机,想练几个动作找出来用,结果软件不知道放哪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忘记了,好久没用了。因为最近入坑穿越机,想练几个动作找出来用,结果软件不知道放哪儿了

要不要给你个凤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给你个凤凰试试

飞行软件有,是要那个控制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行软件有,是要那个控制台

你现在连不上吗?凤凰不用控制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连不上吗?凤凰不用控制台的

如果凤凰不用控制我用usb直连凤凰模拟器就不行,提示没连接加密狗,但我这设备管理器是找到了加密狗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凤凰不用控制我用usb直连凤凰模拟器就不行,提示没连接加密狗,但我这设备管理器是找到了加密狗的驱 ...

那我没办法了,我凤凰5.0 7.0都不用控制台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你这个加密狗和我用的不同

网友C:
我有,你帮我解决了飞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你帮我解决了飞控问题

那麻烦发给我下

网友D(2022-03-04):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吗

找到了,但是后面卖遥控器又一起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后面卖遥控器又一起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

控制站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22-04-13):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后面卖遥控器又一起送了,不知道还在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