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s飞机的马达方向问题

楼主(2019-11-16):
新手买了个fms的守护者装完发现面对机头螺旋桨是顺时针转的。
飞机后退。控上的相位只能调摇杆方向
请问fms飞控能不能直接调马达方向?

网友A:
无刷电机接电调的有三根线,你调换任意两根线,就好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一楼正解。

楼主:
可是感觉拆不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感觉拆不开。。。
一般都是用香蕉插头连接的,拔出两根交换后重插就可以了。

网友E:
现在工厂大妈这么马虎的吗

网友F:
建议多了解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