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3120 760kv绕0.9线成功

楼主(2019-11-16):
志远哥烧掉的电机,送给我,重绕线成功

0.9mm的线是挺难绕的,主要要细心与耐心,手指很累,手套都破了,哈哈

效果不错不错

试机没有问题,择日装机到30e上试试暴力与否

网友A:
自绕电机好处就是省电效率高动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绕电机好处就是省电效率高动力强

KV值想要多少绕多少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绕电机好处就是省电效率高动力强

工厂也不是傻  子吧……就像自己换了什么电动涡轮,XX火花塞,XX燃油宝,XX省油模块能省多少油,提升多少动力

网友C:
如果用细线多股并绕会更贴伏一些引出线也会柔软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厂也不是傻  子吧……就像自己换了什么电动涡轮,XX火花塞,XX燃油宝,XX省油模块能省多少油,提升多少 ...

工厂是机器绕线,满槽率和手工绕线差一大截,效率自然不一样,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厂是机器绕线,满槽率和手工绕线差一大截,效率自然不一样,懂?

你去过工厂么?你见过机器绕线么?机器拉线的张紧力度比手大的多了,而且满槽率是看铁芯设计和线径粗细的,那种绕成个梭子状的基本都是手工的,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过工厂么?你见过机器绕线么?机器拉线的张紧力度比手大的多了,而且满槽率是看铁芯设计和线径粗细的 ...

可能你见过的工厂比较良心吧,反正我用过的电机绕线都比较垃圾

网友:
线太粗了,估计效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过工厂么?你见过机器绕线么?机器拉线的张紧力度比手大的多了,而且满槽率是看铁芯设计和线径粗细的 ...

单股粗线机器不好绕,没有多线那么软

网友:
朗宇电机厂里都是工人手工绕线的,快赶上他们的手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也不是傻  子吧……就像自己换了什么电动涡轮,XX火花塞,XX燃油宝,XX省油模块能省多少油,提升多少 ...

工厂机器绕线没法用粗线而且槽满率低,顶级电机全部手绕无一例外的

网友:
机器只能绕多股,粗线只能手工绕,成本要高很多。大疆的电机都是单线,跟说明问题了

网友:
绕线越粗是不是kv就越低?

网友:
kv和每个槽绕的圈数有关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你绕完了之后kv是多少?我一般绕完之后都用表测的。专门买的kv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细线多股并绕会更贴伏一些引出线也会柔软一些。

当你用细的线来绕的时候,你会碰到非常尴尬的问题。快绕完啦!有断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你绕完了之后kv是多少?我一般绕完之后都用表测的。专门买的kv表。

KV表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KV表多少钱?

你要吗?我的卖给你啦!80包邮江浙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要吗?我的卖给你啦!80包邮江浙沪

什么样子的?我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子的?我在网上没找到!

和打火机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你绕完了之后kv是多少?我一般绕完之后都用表测的。专门买的kv表。

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2020-07-08):
0.45的线,双线并绕,满槽率应该比这个粗线好吧。从前卖四驱车时候绕过好多小马达,拼命转子整很多个卖。300一个马达.能把四驱的赛道跑断。

网友:
电流一般都是在圆周线材的表面走

网友:
要在线材的机械应力与电流效应上选取一个平衡点

网友F:
这个是高KV吧?

楼主(2020-09-01):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高KV吧?

低kv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自绕电机好处就是省电效率高动力强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机绕的性能更好吗?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G:
按理来说不应该是机绕的性能更好吗?

机器绕的过电流能力很差,因为机器会用细线多股并绕,但是因为同一个极绕进去的线材长度不一样,就造成电流每根线的电流不平衡,就会变成有的过电流多有的过电流少的问题。手绕电机就是要用最好的满槽率,尽量大的总横截面积,尽量用每股线更粗的。不容易烧断。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