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东元伺服 改电位控制

楼主(2019-11-16):
咸鱼上的二手伺服很便宜,就顺便弄了一套300元。运费156元送上门,自提要便宜点但是前几天手伤了没法自提。伺服是横机的拆机件,咸鱼上多如牛毛。一千瓦的1000转9.7牛   东元的TSDA30A的驱动  电机是TSB13102A

从来没有用过伺服 完全看的说明书 设置的 接的线  参考的是 这个本站的帖子  东元伺服tstk 20C速度模式设置方法和接线方法

220V进  电机线自带的  信号线 自带的  都不用说了吧

自己改的就是上位机线CN1上焊接引脚26接正极红线   29接负极蓝线  电压调节是 用的是可调电源
正反转呀什么都没接

内部设置是:
先FN  功能下FN009    设置参数初始化。

接着设置参数:
PN  10-1  速度控制
PN  3
pn  4
pn  11-3
pn  13-2
pn  29
pn  30
pn  31
每一步设置以后都重置一下。

目前看能转起来  调速也可以 没啥问题  后面打算装个20元的可调电源进行调速。

问题:
驱动器 显示是坏的第一位缺一笔不亮。FN显示和PN显示头一位是一样的。坑了我半天。
电机外壳带电  也不知道是 驱动漏电还是电机漏电  虽然300元的东西 不值钱  但是还是有点郁闷。

总结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  便宜好用
下次打算弄个 更大的二手伺服做 主轴的动力源

谁能科普一下 二手伺服电机   在低速的时候扭矩的变化。另外谁给推荐下性价比好的 一万转无动力主轴。

网友A:
一万转的无动力, 基本不用想了。 买不到, 买的到也是贵的很。。
你说的20元的电源调速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 接自带的12V 电位器调速 就可以了的啊

网友B:
,你这运费有点吓人

网友C:
带电正常  感应电需要接地  接地摸就不会电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正常  感应电需要接地  接地摸就不会电到了

谢谢指点, 我试试。二手伺服 额定转速1000 像我这样调节 转速500的时候  扭矩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万转的无动力, 基本不用想了。 买不到, 买的到也是贵的很。。
你说的20元的电源调速是什么意思? 不明 ...

和你说的是一回事 ,不过我的那个带个LED显示屏 显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运费有点吓人

浙江 到  新疆 。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试成没有,好多横机上面拆下来的伺服都是阉割版,根本没有速度模式和扭力模式,只能发脉冲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试成没有,好多横机上面拆下来的伺服都是阉割版,根本没有速度模式和扭力模式,只能发脉冲驱动

成了呀 我说了 很好用。现在担心的是  调速 之后 扭矩下降的太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成了呀 我说了 很好用。现在担心的是  调速 之后 扭矩下降的太厉害了

伺服分位置模式,还有扭矩模式速度限制,还有速度模式扭矩限制,具体要看看说明书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分位置模式,还有扭矩模式速度限制,还有速度模式扭矩限制,具体要看看说明书再试试看

速度模式扭矩限制 意思是在速度模式下 对于扭矩是有所限制的吗?那么像这种二手伺服 最简单有效的利用方式 还是脉冲控制吗?

网友E:
我也用过这电机做动力,需要调整参数否则扭矩不大还堵转报警过,好在是自动保护停转。
156元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过这电机做动力,需要调整参数否则扭矩不大还堵转报警过,好在是自动保护停转。
156元运费?

你咋调的参数 ?哪几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咋调的参数 ?哪几项?

忘记了 现在机器不在我手了。  我记得没用外接电源,就是在驱动上接三根线接电位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分位置模式,还有扭矩模式速度限制,还有速度模式扭矩限制,具体要看看说明书再试试看

确实是转速达到。了 但是扭矩显示最多9%(1到10V内调节有变化) 哪怕调节到14V 1400转。扭矩显示还是9%。忧郁了  。我伺服型号是  东元的TSDA   说明书网上一大堆 。  能帮忙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转速达到。了 但是扭矩显示最多9%(1到10V内调节有变化) 哪怕调节到14V 1400转。扭矩显示还是9%。 ...

空载应该是不会满载输出扭矩吧?一般伺服都有过载扭矩(例如150%-X时间)

网友(2019-12-22):
运费差不多,从新疆邮了二十个馕到内地,运费19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浙江 到  新疆 。

新疆哪的?我奎屯的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送枕头

网友:
我有一个日鼎的伺服不会接线了规格书也看了越看越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疆哪的?我奎屯的

我乌鲁木齐的

网友G(2020-03-13):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转速达到。了 但是扭矩显示最多9%(1到10V内调节有变化) 哪怕调节到14V 1400转。扭矩显示还是9%。 ...

请问楼主,这个扭矩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哈哈,我是伊犁的,也买了同样的电机

网友:
原本也想弄个这电机改一下我的小床,太麻烦了,算了。不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扭矩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 控制器上显示的是转矩时实的百分比。加上点负载,比如用手捏一下,转矩的百分比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控制器上显示的是转矩时实的百分比。加上点负载,比如用手捏一下,转矩的百分比就上去了。

那个三倍扭力的接线有接吗

网友(2020-09-03):
速度模式就是恒速,扭矩随着负载变

网友(2020-10-19):
正想买个换掉我的7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