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有点样子了。打印轻木混合滑翔机(机翼部分)

楼主(2019-11-16):
抽空把机翼骨架粘起来了。

有点样子了吧。

再调整了一次尾容量,目前17%左右

预计800克左右起飞重量。2212/1250kv  3s动力。4只12克金属舵机,40a电调。9寸折叠桨。

网友A:
很漂亮的飞机,机身是打印的吗?

网友:
飞机确实不错

网友B:
机翼前缘也打印了吧

网友:
很有型
不知3D打印能否直接打印EPP材料,直接打个手抛机。

网友C:
{:1_45: 楼主 直接 量产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前缘也打印了吧

试过,如果空心的,一幢就碎。如果填充一些,结实,但是比轻木重太多。所以还是轻木前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_45:  楼主 直接 量产 吧 。。

量产谈不上,试飞后会出机翼套件。机身代打印。或者自己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飞机,机身是打印的吗?

打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如果空心的,一幢就碎。如果填充一些,结实,但是比轻木重太多。所以还是轻木前缘

可以前缘打印蒙板吗?整体贴在前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前缘打印蒙板吗?整体贴在前缘

都打磨好了再打印贴合这个怎么个意思呢???

网友:
漂亮,还有前后缘咋整啊,实在不行前缘用5mm碳管呗,给翼肋相应位置留个豁

楼主:
快了,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