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频率,3D油门定速值,求前辈受教谢谢。

楼主(2019-11-17):
各位老师好,询问下窄频舵机和宽频舵机的区别,一般尾舵都是窄频,为啥亚拓700X是宽频?
一般飞3D不是很暴力的那种,建议多少油门定速值?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求教导,小男子在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A:
窄频、宽频是相对来说的,窄频:响应速度快但力量小,宽频:力量大但响应速度慢
我只飞简单航线70%定速

网友:
斜盘最好宽频,尾舵对于我这样只飞航线的,宽窄频都感觉不出来

网友:
亚拓套机的舵机只有宽频的配置。

网友:
窄频锁尾反应快,能锁住,宽频就不一定,尤其小鸡,3d一般80-85就够了,我用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窄频、宽频是相对来说的,窄频:响应速度快但力量小,宽频:力量大但响应速度慢
我只飞简单航线70%定速{:1 ...

谢谢。

网友:
宽、窄频本身对舵机速度和力量没有任何影响。窄频由于脉冲短,信号频率可以做到更高,理论上能减少一点响应的时间。但对实际性能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动力设定建议以旋翼转速为标准。例如700级直升机可以使用1800转,基础薄弱的也可以从1600转开始练习。

网友B:
亚拓特立独行,宽频
700x的话,具体按比例算吧,普通3d开2000,暴力一点开2150左右。温柔就是180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特立独行,宽频
700x的话,具体按比例算吧,普通3d开2000,暴力一点开2150左右。温柔就是1800-200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