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大疆高清的土豪们你们还飞模拟吗

楼主(2019-11-17):
如题,大疆高清的毒一直没解,想问问先行者的心路历程

网友:
买了保时捷,你还开吉利吗?

网友A:
一个人飞飞肯定飞大疆啊,几个人约飞都飞大疆也没问题,但你身边魔友都飞模拟,你飞大疆就有点不合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人飞飞肯定飞大疆啊,几个人约飞都飞大疆也没问题,但你身边魔友都飞模拟,你飞大疆就有点不合群了

直接没朋友,干扰

网友B:
第一,入了大疆的我不是土豪,只是对比肥鲨更划算
第二,大疆摄像头的夜视没有模拟好用
第三,天空端供电,如果不是用超过4s动力电,建议直接用动力电供电!这点异常重点!
第四,模拟有时候也很好玩

网友:
模拟已经不碰了。。。 不想玩

网友:
试飞过模拟,画面感人,大疆香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入了大疆的我不是土豪,只是对比肥鲨更划算
第二,大疆摄像头的夜视没有模拟好用
第三,天空端供电, ...

第一,对比肥鲨hdo系列确实划算,但一千来块的模拟眼镜也没比肥鲨差多少
第二,大疆夜视还是可以的,就是会噪点多,比大多数模拟的好,除了那种专门的夜视摄像头
第三,买好的BEC,不要用飞控自带的BEC都是垃圾,起码要能输出9v2A以上
第四,模拟炸了丢了损失还是小点,偶尔也飞飞,当练习机吧

网友:
大疆算起来比肥鲨还是便宜点,闲鱼上全新图传套4800,两个天空端,一个眼镜,天空端单买980一个,算下来,眼镜也就是3000左右。

网友:
飞模拟完全不适应了
可以在更大的范围浪
完全是酣畅淋漓的感觉
不过炸鸡的风险越来越大越来越贵了

网友C:
betafpv 85x 85mm轴距上了大疆图传后,还有什么理由留着模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etafpv 85x 85mm轴距上了大疆图传后,还有什么理由留着模拟?

上天空段后重量多少了?动力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对比肥鲨hdo系列确实划算,但一千来块的模拟眼镜也没比肥鲨差多少
第二,大疆夜视还是可以的, ...

我就炸水里泡了5小时,天空端大的那块里面都换了,炸机成本真的很大。夜视对比平头哥差一截。如果用4s做动力没必要再外接BEC了吧。飞控的自带真的废。跟不上主流

网友:
飞啊,小鸡和作死飞都用模拟,大疆模拟都香

网友:
模拟拆了后就没再装回去,小飞手压箱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入了大疆的我不是土豪,只是对比肥鲨更划算
第二,大疆摄像头的夜视没有模拟好用
第三,天空端供电, ...

我用大力F405自带9V3A BEC,4S电挺好。另一台旧穿越没有高压BEC,10块钱的mark ubec解决,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天空段后重量多少了?动力咋样

120克,和格普2寸 4k套机还有翼飞家的2寸4k套机差不多重。室内飞很不错,室外的话应该不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入了大疆的我不是土豪,只是对比肥鲨更划算
第二,大疆摄像头的夜视没有模拟好用
第三,天空端供电, ...

天空端用3s电池飞控供电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楼主:
为什么我感觉兔蛋有高清了还在玩模拟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