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手凤凰模拟器,飞机都飞不回来,

楼主(2019-11-17):
(无正文)

网友A:
没关系的,先努力让飞机不摔下,再慢慢尝试控制飞机的方向。

有模拟器,省下好多飞机钱。

网友B:
慢慢练,都是这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先努力让飞机不摔下,再慢慢尝试控制飞机的方向。

有模拟器,省下好多飞机钱。

谢谢鼓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练,都是这样过来的,

飞远一点就感觉不到飞机的姿态了,然后就不知道改向左还是向右了

网友:
20小时。。。一开始就是练下意识的。就是靠时间堆的

网友C:
多飞,慢慢找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飞,慢慢找感觉

老哥,我就是看你的精品贴入模的,。

请教个问题,我飞模拟器的时候,各摇杆都在中间位置,为什么起飞后飞机回慢慢转弯

网友:
模拟器我练了500多个小时。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就是看你的精品贴入模的,。

请教个问题,我飞模拟器的时候,各摇杆都在中间位置,为什么起飞后 ...

不奇怪,再怎么校准也会有虚位、误差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就是看你的精品贴入模的,。

请教个问题,我飞模拟器的时候,各摇杆都在中间位置,为什么起飞后 ...

你说的这种情况,主要是摇杆电位器虚位导致的,建议打开模拟器上的通道位置显示窗口,根据上面的显示把副翼、方向舵通道用遥控微调钮调节到中立点位置,补充一下:因为每架固定翼的性能不同,选择不同固定翼时都要起飞并收起起落架之后,给升降舵配平(打微调),直到飞机可以自己保持平飞为宜。

网友D:
20个小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个小时就可以了

现在有点感觉了,能降落1,2次了

网友:
首先从四边航线开始,就可以飞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