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常用重要参数备忘

楼主(2019-11-17):
PIX重要参数表及注释
amd32167从ardupilot官网搬运于2019.9.24
空速计arspd_Autocal = 1校准空速计
arspd_Autocal = 0校准完成,取消空速计校准
ARSPD_RATIO= 1.5至3校准后的空速比
超声波RNGFND_GAIN = 0.95或1定高敏感度,数值越高敏感度越高 动态性能越好,推荐设为1
RNGFND_MAX_CM = 450最大测高高度4.5m
RNGFND_MIN_CM = 5最大测高高度5cm
RSSI设置RSSI_ANA_PIN = 103RSSI对应的飞控针脚
RSSI_PIN_HIGH = 3.3  切糕rssi测量电压0-3.3v
RSSI_PIN_LOW= 0
自动调参AUTOTUNE_LEVEL = 6默认调参的剧烈度,有经验设为7
NAVL1_PERIOD = 25   该参数设计用来应付不佳调整的机身,如重心不对,舵面动作不对称。它控制着飞机在自动模式下转向的力度。大多数飞机都应该使用较低的值。一旦你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滚动,如果你还没有调整它,你应该把它降到18。要调整到这个水平以上,你应该在自稳模式下执行一个矩形飞行任务,并将 NAVL1_PERIOD一次下降1,直到飞机以你满意的速度转弯,而不是在飞行中摆尾。
PTCH2SRV_RLL = 1   此参数控制升降舵需要增减多少升降以保持机头水平。许多飞机要求从1.0的默认值对这个参数做一个小的改变。查看是否需要调整此值,应该在FBWA模式下,不进行任何升降操作,仅控制副翼来画一个紧密的圆圈。如果飞机的高度上升,那么你应该将PTCH2SRV_RLL降低一小部分(最初尝试降低到0.95)。如果飞机在盘旋过程中掉高,那么试着将PTCH2SRV_RLL 提升一小部分(试一试1.05)。如果最终调整出的值超过1.3或者低于0.8,那么你的飞机硬件安装可能有问题(比如重心不正确,推力线差,空速校准差,PID不正确)。
自动起飞TKOFF_ROTATE_SPD = 0手抛和弹射起飞该项设置为0
TKOFF_THR_MINSPD = 0Auto模式下手抛起飞此项设为0,弹射起飞的可以设置为3
TKOFF_THR_MINACC = 1或0起飞油门最小加速度
TKOFF_THR_DELAY = 2地速检查的时间延迟,防止触动飞机就触发自动起飞,弹射设为30
TKOFF_TDRAG_ELEV = 0做自动滑行起飞和自动滑行降落的,这个参数比较有用,手抛起飞设置为 0
自动降落LAND_ABORT_THR = 1设定通过启动油门中止自动降落
LAND_FLARE_ALT = 4触发飘降关油高度为4米,声呐测高需设为4.5m
LAND_FLARE_SEC = 3   如果飞机以当前的下降速度继续飞行,这是飞机撞上地面之前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因此,如果飞机以2米/秒的速度下降,并且将LAND_FLARE_SEC设置为3,则飞机将在离地面6米的高度触发着陆。 通过使用一定的时间来控制Flare,如果飞机迅速下降,它便能够在较高的高度触发Flare,而如果飞机缓慢下降,则能够在较低的高度触发Flare。 这有助于确保Flare能够产生平稳的触地过程。
TECS_LAND_ARSPD = 8  从最后一个航点进入执行Flare动作的空速,略大于失速空速
TECS_LAND_SPDWGT = -1   设置空速控制相对于高度控制的优先级。 值1(默认值)表示两者之间的平衡。 接近2的值给予空速更高的优先级,接近0的值给予高度控制如超声波和气压计更高的优先级。 例如,如果您以接近失速速度的速度着陆,则可能希望将空速控制置于优先位置。 为此,应将TECS_LAND_SPDWGT设置为接近2的值,例如1.9。       如果希望在着陆时精确定位着陆位置,则应将TECS_LAND_SPDWGT设置为一个较小的数字,例如0.2甚至0.0。 在那种情况下,飞机仍将尝试通过使用控制油门来达到目标着陆空速,但不会尝试使用俯仰来控制空速。
TECS_LAND_SINK = 0.25   FLARE过程中飞控的主要工作是尝试达到在TECS_LAND_SINK参数中指定的下降率。 默认值为0.25米/秒,对于大多数模型而言,这是合理的接地垂直速度。
LAND_PITCH_CD = 0设置Flare中的最小俯仰目标(以度为单位)。该参数是特定于机身的,旨在防止飞机机头在着陆时过低,从而导致起落架损坏或螺旋桨损坏的问题。对于大多数飞机,这应该是一个较小的正数(例如300,表示3度),但是对于某些腹部降落飞机,一个较小的负数可能会很好,以便将鼻子向下压一点,以减少因Flare触发点离地面太远提前熄火导致的失速机率。
LEVEL_ROLL_LIMIT =5   飞机着陆后,它继续导航,但油门为零。 导航方向是从最后一个航点开始通过着陆点向前外推的线。 请注意,导航角将限制在LEVEL_ROLL_LIMIT(默认为5度)以防止机翼撞击,因此,如果侧风很大,则飞机可能无法保持准确的路径。
   如果您的飞机持续长时间着陆(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滑行现象),则可以调整TECS_LAND_SRC以强制失速(负值)或降低失速(正值)。 此值将与距LAND点的距离成比例地调整TECS_LAND_SINK。 这有助于确保您在距LAND点合理的距离内着陆。
RTL_AUTOLAND = 1   飞机将首先正常运行RTL,然后当它开始绕行返回点时,它将在DO_LAND_START后着陆并切换到AUTO任务
RTL_AUTOLAND = 2   飞机将完全绕过RTL,并直接进入降落序列。可以选择在任务中包含多个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 如果完成,则使用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的纬度/经度来选择要使用的着陆顺序。 使用最接近当前位置的DO_LAND_START。 如果您针对不同的风况或不同的区域有多个着陆顺序,这将很有用。
DO_LAND_START   可以选择在任务中包含多个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 如果完成,则使用DO_LAND_START任务项目的纬度/经度来选择要使用的着陆顺序。 使用最接近当前位置的DO_LAND_START。 如果您针对不同的风况或不同的区域有多个着陆顺序,这将很有用。

网友:
找时间学习学习,谢谢质料!

网友:
好东西,虽然暂时用不上,但还是收藏了

网友A:
apm固定翼比四轴难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固定翼比四轴难设置吗

差不多,默认设置也够用

网友(2022-10-27):
好东西 挖坟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