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手3的问题

楼主(2019-11-17):
充电时候,当指示灯灭掉以后,在屏幕左上角还有一个小电池动画显示在充电,而且电压只有4.1v,当把电源断掉以后电压掉到4.0v,这个正常吗?

网友A:
我每次是关机充电,充到蓝灯灭就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每次是关机充电,充到蓝灯灭就拨掉。

好吧,我只是看着不爽。这个关机冲到灯灭,然后打开看电压也基本是在4.0v,不会显示到4.2v,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很正常的,4.2v的电池供电会掉压的,小飞手屏幕亮度还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4.2v的电池供电会掉压的,小飞手屏幕亮度还挺高

好的。确实亮,在屋里的时候都把背光调成低,要不晃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