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天冷了,这保暖手套怎么样?

楼主(2019-11-17):
大东北现在零下十几度了,手根本不能放在外面一会,但是还想玩固定翼,特别想在雪地里玩一玩,感受一下,可是冻手是第一个问题,所以在网上看到这个手套,有没有大佬用过,请说一下感受!看起来保暖没问题,就是害怕会压着大拇指,影响拨杆

上几架自己的飞机

网友A:
看以前的评论是透光那面会有水汽凝结。

网友:
天冷很**,带手套不得劲,这个东西某宝看到过,不知道方便不。

网友:
再配个发热手套,完美得很。

网友:
根本不适合手抛机

网友:
碰到熄火开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以前的评论是透光那面会有水汽凝结。

基本玩输了就不看控了!除了闷点其他的挺好!手指碍事的话,用个弹性塑料棒支着点就没事了!

网友B:
这手套啥用没有。。。我们买了很多样式的,都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套啥用没有。。。我们买了很多样式的,都白扯!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弄个纸箱挖洞,遥控器放里面,双手伸进去操作,还可以放个暖垫。

泡沫箱就更保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纸箱挖洞,遥控器放里面,双手伸进去操作,还可以放个暖垫。

泡沫箱就更保暖了。

我准备买这个,然后在里面加上电热线

网友B:
太薄,根本不行,一会就冻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薄,根本不行,一会就冻透了~

哦哦,我准备增加加热装置。除了不保温外,会不会影响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准备增加加热装置。除了不保温外,会不会影响操作?

要是加热还行,带个手套肯定影响操作,需要飞几块电来适应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加热还行,带个手套肯定影响操作,需要飞几块电来适应手感

好的谢谢,准备雪中飞

网友A:
里面贴2个暖宝宝不就行了?冬天飞,电池上都可以贴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贴2个暖宝宝不就行了?冬天飞,电池上都可以贴一片。

大佬,你是在哪里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是在哪里飞?

沈阳待过4年,做好外部保暖,内部发热用暖宝宝是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沈阳待过4年,做好外部保暖,内部发热用暖宝宝是够用的。

我也在沈阳带过四年 ,目前在哈尔滨,这里的冬天要比沈阳冷的太多啦,我要挑战一下  采纳你的方法,在加上电热线 ,雪中飞舞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用的,

兄弟你是在什么温度下使用的?有没有影响拨杆的情况?

网友:
零下二三度吧,天线要出去所以前面拨杆影响,上面的不影响,我每次飞里面都会产生水珠,飞时间长了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在什么温度下使用的?有没有影响拨杆的情况?

零下二三度吧,天线要出去所以前面拨杆影响,上面的不影响,我每次飞里面都会产生水珠,飞时间长了也不管用

网友E:
千万别放插USB的电加热,,,容易造成失控!!!尽量用暖宝宝!!!

网友:
有这么冷吗?我们浙江还穿衬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放插USB的电加热,,,容易造成失控!!!尽量用暖宝宝!!!

我买的电热线,用一个3 s电池供电,请问这样会干扰信号吗?

网友F:
透明罩 会上哈气  控的顶部要用东西支撑起来 要不手套刮摇杆  其他还好吧  反正我是不看 上哈气 啥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透明罩 会上哈气  控的顶部要用东西支撑起来 要不手套刮摇杆  其他还好吧  反正我是不看 上哈气 啥也看不见 ...

其实也不用看吧,我就担心会压手影响拨杆,果真是啊!买的电热线已经到了,发热量不错,3S 1800 毫安电池  放电到3.8V可以加热半小时,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