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入门攒机第一季之65mm室内无刷穿越机

楼主(2019-11-17):
很多新手玩家想要入门穿越机,那么今天这台65mm轴距室内无刷穿越机是你的不二选择,室内飞行有效的杜绝了新手外场飞行经验不足导致的提控回家的这种尴尬的情况

来先说一下我们攒机前需要准备的设备(图中从左往右,从上往下介绍)
1.机架(楼主使用的是NEWBEEDRONE的新款65mm轴距无刷机架)
2.充电器(我是用的是UP-S6充电器,可以同时充6块1S普通/高压锂电池,插头选择有三种,最常用的就是PH2.0插头,这款充电器可以分别设置6个输出口的充电电压和电流,强力推荐)
3.电池(我使用的是BETAFPV和高能的1S300mah高压锂电池 LIPO-HV 高放电C数,高容量可以满足我们小机2-3分钟(暴力50秒)左右的飞行时间,电池上方蓝白盒子里还是电池,买了两盒,一盒8颗)
4.收纳盒(电池使用BETAFPV的电池收纳盒,可以同时放置1S 2S电池30余块。飞机收纳(第二排那个透明盒子)使用LDARC的65mm收纳盒,放置65mm空心杯或无刷飞机恰到好处)
5.摄像头(使用NEWBEEDRONE的65mm机架专用摄像头)
6.电机(HappyModel 0802 22000kv无刷电机)
7.PH2.0转XT60转接线(配合D6PRO充电器使用)  1S能量棒,小电池测电神器(下方有使用效果图),直接了当的测量电池电压
8.图传(TBS黑羊 UNIFY PRO32 Nano版)
9.烙铁(我使用T12烙铁,5-7秒化锡,超级好用,2—6S供电,外场也很方便)
10.头罩(NEWBEEDRONE的65mm机架专用头罩)
11.飞控板(BETAFPV飞控电调一体板,超小的体积,强大的性能,内置osd)
12.撬桨棒和螺旋桨(白色为BETAFPV 31mm桨叶 透明包装为乾丰1219三叶桨,也是很漂亮的透明色)

骚气的0802电机

新版1s飞控 带osd内置接收机,支持大部分主流遥控器

tbs pro32 nano图传

电池收纳盒

t12烙铁,强力推荐,便宜好用

得力文具盒完美收纳

1s测电能量棒,直观显示电池电量

骚气电机,直接带插头免焊接,方便好用,黑红线代表不同转向,不过飞控电调bl32可以直接改变,无需在意转向,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

开始装机
准备好电机,固定螺丝,固定在机架上

建议使用低强度螺丝胶固定,以免松动

安装好后拧麻花状可以更好收纳电机线

准备焊接飞控,我选择Futaba接收版本飞控,无需焊接接收机,另外有各种内置接收的版本,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注意飞控焊盘定义

焊接图传到飞控上,注意焊盘定义5v-in接飞控5V输出,gnd接gnd,5v-out接摄像头5v输入,gnd接摄像头gnd,video接飞控vtx,signal接飞控smartaudio

全部焊接好,注意焊点都非常小,注意不要短路

安装飞控自带减震球并固定在机架上(注意飞控上箭头方向为旋翼机机头方向)

安装图传发射天线,黑羊自带猪尾巴天线,一定安装天线后再通电,否则会烧毁图传

给接收机天线套热缩管绝缘

给图传套热缩管绝缘,用热风枪吹

摄像头支架安装好,准备安装摄像头到头罩上

拧紧一边螺丝后用力将摄像头卡入头罩卡槽,然后拧紧另外一边螺丝,可能需要用一些力,不要用力过猛,适度即可

摄像头安装好以后的效果图

拧紧头罩三颗固定螺丝,大功告成

完美收纳飞机和电池充电器等必需工具

betafpv盒子很牛逼,质感很好,而且可以一次性装完飞小鸡所需要的充电器,电池,螺旋桨,测电棒,撬桨棒等所有物品,就是50的价格有些略贵

谢谢大家的观看,期待下一季的攒机分享

网友A:
mobula6出了,省的攒机

网友B:
太棒了,写的真是详细。不过想请教下1s无刷主要是玩自稳吧?

网友C:
赶紧滴再上一段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棒了,写的真是详细。不过想请教下1s无刷主要是玩自稳吧?

手动自稳皆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滴再上一段飞行视频!

后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bula6出了,省的攒机

套机也可以,自己攒更有乐趣,各有利弊

网友D:
65mm的室内机 小无刷 写的挺好 辛苦啦~

网友E:
这么小的无刷,套件价格多少?能pm一下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无刷,套件价格多少?能pm一下链接吗?

自行搜索吧,所有的配件品牌型号我都写的明明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65mm的室内机 小无刷 写的挺好 辛苦啦~

谢谢啦

网友F:
就认得你的桌垫

网友:
哇,好迷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认得你的桌垫

哈哈,什么鬼

网友F:
你是不是在B站发了很多测评视频啊,就看你的桌垫好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在B站发了很多测评视频啊,就看你的桌垫好熟悉

木有,我第一次在论坛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有,我第一次在论坛发

哦哦,那可能认错了,看你桌垫贴纸很眼熟

网友:
三连三连 大佬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