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增程问题

楼主(2019-11-18):
入了大疆高清图传,从未失控的14sg终于失控一次,futaba 14sg + R2001SB原装接收,郊野公园玩穿越,其实也没有飞多远,不超过200M。主要是飞到身后有很多树,并且还有隔很多房屋,飞低了点想看下下面排排黄色的是啥,结果失控掉下来,但大疆的数图还正常,眼镜里还能看图像。跑过去捡发现是废弃的小黄车,没错是OFO
所以现在想增程,也不需要十几公里,我不打算远航。只要和图传差不多,2公里内不失控,这样可以在树多的地方放心浪。
有大力增程模块200块左右和黑羊915,选哪个,使用过的给个建议。大力那个有作用没?915好像不够便携。

楼主:
图片是另一次炸机,失控炸机是台旧穿越,电机直接干费一只,其它没事,但当时没拍照片。

图片那次炸机是新机刚装好,天空端忘记激活了,不能调任何参数,好容易出来一趟不想白跑,就默认25mw在公共频道作死飞,图传断了我赶紧上锁直接掉下来,就图上那样了,送大疆维修还在路上,比直接买新摄像头便宜,加单程运费279块。

网友A:
14sg 自身功率比较小,用原装7008天空中测试1.4公里失控返航;
失控的原因我觉得有3点:
1、2001这个接收机本身就差,应该是原装里面最差的,除了小没啥优点;还不如frsky的futaba接收,如果要小换tfr4sb;
2、有阻挡,这个没办法;
3、14sg发射功率比较小,不到100mw;

增程最简单的是加个增程模块,把发射功率增大;
其实如果要爽玩穿越,frsky的x9d很香,便宜实惠量又足

网友B:
把大力的那个买一个装上就好了,亲测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大力的那个买一个装上就好了,亲测有效

这样最简单方便。

网友C:
正经身后外加阻挡 不失控都闹鬼 了....

同场地同环境测试 14SG 未加增曾地面拉锯200 加了大力增程350 黑羊100mw 600多 单位都是米..纯地面拉锯

网友D:
一样纠结的问题,用14sg的控,不过一般都在空地上飞,还没遇到失控。
坐等frsky X9D更新,或者黑羊有更整体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纠结的问题,用14sg的控,不过一般都在空地上飞,还没遇到失控。
坐等frsky X9D更新,或者黑羊有更整 ...

14sg接黑羊也没啥问题..

网友:
我的14sg飞40CC汽油飞机,200米内吴失控,还不是原装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大力的那个买一个装上就好了,亲测有效

有延迟不?穿越机再加延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经身后外加阻挡 不失控都闹鬼 了....

同场地同环境测试 14SG 未加增曾地面拉锯200 加了大力增程350 黑 ...

有延迟不?穿越机再多点延迟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样纠结的问题,用14sg的控,不过一般都在空地上飞,还没遇到失控。
坐等frsky X9D更新,或者黑羊有更整 ...

x9d已经2009版了,你还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 自身功率比较小,用原装7008天空中测试1.4公里失控返航;
失控的原因我觉得有3点:
1、2001这个接收 ...

我以为原厂接收应该匹配更好一点,没试过frsky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延迟不?穿越机再加延迟受不了?

飞穿越机那点距离感觉不到的

网友E:
延不延迟的可以忽略,我觉得ppm当时只有8个通道,抛去摇杆4个,1个回传通道,只剩3个可用通道,不太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延不延迟的可以忽略,我觉得ppm当时只有8个通道,抛去摇杆4个,1个回传通道,只剩3个可用通道,不太够呀

8通道穿越够足用了,固定翼一般目视飞也飞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经身后外加阻挡 不失控都闹鬼 了....

同场地同环境测试 14SG 未加增曾地面拉锯200 加了大力增程350 黑 ...

不会吧,我有时在图片这个地方飞,刚百度地图测量了一下,14sg + R2001sb接收没加增程还300多米没失控过呢?
中间有土堆有时候飞低看不到,没失控过。

为避免查户口,图片我还是不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延迟不?穿越机再加延迟受不了?

延迟反正我是感觉不到 不管是大力增程 还是cf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有时在图片这个地方飞,刚百度地图测量了一下,14sg + R2001sb接收没加增程还300多米没失控过 ...

我是地面手拿着拉锯 中间有树林有土堆有大沟

网友:
大疆的控挺好的呀,和眼镜图传距离相当,很合适,价格还比futaba的便宜,futaba不接黑羊,没法飞穿越机,功率太低了,我的t14sg已经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