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er T16升级2.3.2

楼主(2019-11-18):
T16刚发布的时候是2.2固件,最近OpenTX更新迅速,目前最新已经到了2.3.2(实际为2.3.1,因为上一个固件对x10s支持有问题,因此迅速占用了2.3.2作为补充更新,实际内容与2.3.1)。

由于之前OpenTX对Jumper不支持,支持清单里面没有T16,所以厂家建议大家使用的时候,实际上是选择了Frsky的X10S。

这在 OpenTX Companion2.2中是有效的方式,可以正常的导出、导入、编辑、备份。

不过升级到了2.3之后,这种方式就不可行了,如果强行导入之前的2.2备份文件,那么会破坏T16的系统,结果就是,BAD模型数据,然后系统复原,需要重新校准。
由于忘记备份,导致我10多个模型数据全部作废,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复原(强迫症的痛苦)。

这两天看到官方的QQ群又给出了2.3.2的固件和 OpenTX Companion(win版本),经过测试才发现,原来 OpenTX Companion Nightlies版本已经增加了对T16的支持。下面是截图教程,我用的Mac版本,windows实际上应该相同(OpenTX Nightly Companion 2.3 - Windows Installer If you get an error about “api-ms-win-crt-runtime-I1-1-0.dll missing” install MS VC++ runtime.)这个我是虚拟机的WIN7 ,没能解决。

根据官网介绍,在2.3.3正式版中,会增加对T16的全面支持。

官网下载Nightlies版本

描述表示,已经支持T16

下载最新的版本

安装后打开,已经能看到T16 T16+

T16的默认通道顺序是TAER,实际上与BF固件中的默认顺序不一样,导致每次刷固件之后都要重新更改为JR的顺序,此次升级彻底改过来,改为AETR。
比较麻烦的是,在你的每一个模型配置文件中,通道和Mixer顺序都要做相应的改动,看在一劳永逸的份上,我改了……

上面对应的功能,鼠标悬停都能看到中文解释,其中一个就是增加了对内置高频头的支持(实际上没升级之前,高频头已经可以使用)

配置之后下载固件  不过 我失败了…… 原因未知,目前使用的固件来自官方QQ群。

刷新固件方式,卡刷或者向内按住两个Trim调节按键来开机,用此软件刷机。

原来2.2导出的数据无法直接用于2.3.2。 但是,如果强行转换之后,也是可以使用的,大部分配置都在,只是有些界面的变化,但建议大家重新配置。

最后祝大家爽飞不炸鸡!

网友A:
官方是2.3.3才正式支持吧,问一个问题,内置高频头的升级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方是2.3.3才正式支持吧,问一个问题,内置高频头的升级了会有影响吗?

不影响,我目前升級到 N45 ,反倒提示内置高频头有新版本要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是2.3.3才正式支持吧,问一个问题,内置高频头的升级了会有影响吗?

没理解你的问题,我有内置高频头,升级后没影响。升级之前对d8协议支持有点问题,有空测试一下是否有改善。

网友:
大神,知道为什么长按mdl进不去对频的菜单,很苦恼啊?

网友C(2019-12-29):
引用 网友B:
不影响,我目前升級到 N45 ,反倒提示内置高频头有新版本要升級。

请教,内置高频头协议如何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内置高频头协议如何升级?

站内有教学,用 USB轉 ttl 。原厂现在有出了映像中1.2.1.85以后的版本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透过版控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站内有教学,用 USB轉 ttl 。原厂现在有出了映像中1.2.1.85以后的版本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透过版控升级 ...

外置高频头升级用USB搞定,不用拆机

网友:
官方QQ群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站内有教学,用 USB轉 ttl 。原厂现在有出了映像中1.2.1.85以后的版本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透过版控升级 ...

找了很久内置高频头拆控升级教学都没有找到?能分享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了很久内置高频头拆控升级教学都没有找到?能分享个连接吗?谢谢

内置高频头升级,先把控升级到2.3.4后,就直接可以在遥控里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