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飞控挂了五个~飞丢两个~还有一个正在服役

楼主(2019-11-18):
有没有什么靠谱的飞控?这些飞控都是一个样,遥控信号没有了,其他都正常。
大家推荐一下什么飞控靠谱点?

网友A:
坏了这么多了,怎么也要找找原因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这么多了,怎么也要找找原因才好

搞不懂,用着用着,接收没信号了,换一块飞控就好了。以前没注意,一直买他们家的,现在回头看看,一共买了八块了,我自己都能囤货了

网友:
穿越机么

网友B:
换一个端口试试呢?

网友C:
用matek的吧,这些都是小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端口试试呢?

都测试过,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atek的吧,这些都是小作坊

好的,谢谢

网友D:
大力,好淫,翼飞,你不知道?

网友E:
l重新刷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好淫,翼飞,你不知道?

大力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重新刷固件呢

没用

网友:
坏的出吗?想拿来练练手

网友:
恢复默认设置试一下

网友:
我的两块电调都是四号有问题  刚刚修回来一块  前天出去又坏了 好在售后给力

网友:
大力,曼巴,

网友:
这个飞控我也用过,用4.1的固件遥控信号也没有反应

网友:
这是你你自己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