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Z380尾巴感度疑问

楼主(2019-11-19):
入了X360好久,终于有时间飞了。最近换了TGZ380陀螺仪,按道理山寨mb锁尾应该一根棍,但我的机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尾感度。第五通道感度28觉得尾巴软,加到30就有点追尾,29则是打杆尾巴没力,停下来就会追尾几下。调了第三颗旋钮,从正到负都试过,尾巴停下来都会晃一晃,很不干脆。也试过把感度加到40,打杆停止会追尾,慢慢稳定下来后,尾巴就朝右边有规律地一甩,再很快的回去,停顿一下,然后再往右甩,大概一秒两三次。拆掉大桨用手抓着试机,感觉尾巴在原位附近修正力度很小,偏移超过一个角度后修正力突然大起来,直接把尾巴拉回去,然后有点过冲,修正很不线性。菜单里的尾感度从低到高都试过,也没有明显改善。
尾巴的虚位很小,尾舵用的是富丽DM1531S,是斜盘舵机,速度0.06秒。

楼主:
视频在这里

网友A:
感度高了!另外你怎么不在控上设置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高了!另外你怎么不在控上设置感度呢?

是在控上设的,28太软30追尾

楼主:
再问一问尾舵在中立点时尾桨需要带有螺距吗?我试过不带螺距和带一点补偿的螺距,都一样调不好

网友:
换个尾舵试试

网友B:
你不用调了,这个卵山寨陀螺仪就这样的,我也有一个,调不好。老板告诉我这固件是MB 2.3的,不会再又升级了。

网友C:
用专用尾舵试试看。为啥要分卸盘和尾舵

网友A:
把那三个旋钮恢复到原始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三个旋钮恢复到原始状态!!

前两个是斜盘的,已经调好了。第三个从正到负都试过,还是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专用尾舵试试看。为啥要分卸盘和尾舵

这是别人给的舵机,他说够用,就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调了,这个卵山寨陀螺仪就这样的,我也有一个,调不好。老板告诉我这固件是MB 2.3的,不会再又升级了 ...

擦,这么坑,之前在哪里看到说是3.0.8的。。。。话说tgz580会好一点吗?

网友D:
买个二手3.12的mb吧,也就4、5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二手3.12的mb吧,也就4、500元左右

我买的时候58块

网友:
斜盘舵机速度不够,用专门的锁尾中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擦,这么坑,之前在哪里看到说是3.0.8的。。。。话说tgz580会好一点吗?

580是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0是4.2

刚好朋友有个亚拓版mb4.2,到时候看看他的调的怎么样

网友F:
检查尾巴机械顺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尾巴机械顺滑度

挺顺滑的,中舵应该没压力

网友:
楼主  尾桨双推轴承装反了  重新装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