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3000收的一个悟一老铁看看值不值

楼主(2019-11-19):
3000收的一个悟一老铁看看值不值!有两块电池!一个镜头!一个箱子!

网友:
3K???如果是完好。。值值的。。

网友A:
辣鸡玩意,上天直接自由落体,电池满电,上去后压降太快,直接自由落体

网友B:
卧槽,什么情况,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什么情况,咋搞的

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辣鸡玩意,上天直接自由落体,电池满电,上去后压降太快,直接自由落体

大兄弟起飞的时候你没检查好吧!不然没那么容易炸鸡的

网友C:
白菜了……
我的还在飞,一年飞两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菜了……
我的还在飞,一年飞两回……

哈哈!老板人太好!当卖废铁给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卧槽,什么情况,咋搞的

太久不飞了,电池内阻增加,c数下降然后导致放电性能下降,一上天就低压报警,然后就自动关机自由落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久不飞了,电池内阻增加,c数下降然后导致放电性能下降,一上天就低压报警,然后就自动关机自由落体了
...

我之前也想入的,看来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D:
可以,拿来当摆件都感觉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拿来当摆件都感觉值

电池都没用过两块电池一块只有两三个循环!一块还是新的

网友(2020-09-18):
两三次循环,都好几年的机器了。肯定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