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PV眼镜怎样接f4飞控

楼主(2019-11-19):
请问我用DYS F4飞控,用futaba接收,RX1被接收的S-BUS占用了,我应该怎样接线呢?谢谢

网友A:
RX,TX的2-5都能用。记得TX线接飞控RX, RX线接飞控的TX (批评一下大疆,竟然还有说明书打印错误),然后BF里面响应的UART打开就好,比如连的TX2,RX2,就开UART2的M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TX的2-5都能用。记得TX线接飞控RX, RX线接飞控的TX (批评一下大疆,竟然还有说明书打印错误),然后BF ...

哦哦,原来这样,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TX的2-5都能用。记得TX线接飞控RX, RX线接飞控的TX (批评一下大疆,竟然还有说明书打印错误),然后BF ...

我也发现了,天空端的中文那版接线印错了。还好先看了英文版。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omnibus F4,你的问题没看懂。
futaba接收机接sbus就行了,天空端的sbus不接,因为你不使用大疆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TX的2-5都能用。记得TX线接飞控RX, RX线接飞控的TX (批评一下大疆,竟然还有说明书打印错误),然后BF ...

什么打印错误,上图哦

网友B:
不用大疆的接收,天空端只需要接TX3和RX3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大疆的接收,天空端只需要接TX3和RX3就行了啊。

是的,接好了,看到电压和解锁,解锁后自动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