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发射干扰到图传接收,求pojie啊?

楼主(2019-11-19):
大家好,我用ULRS遥控数传一体增程,之前图传一直有干扰横纹,以为是模拟图传就那样,或者图传供电不稳定导致,这两天才发现,关了433的发射端后,发现一点干扰都没有了,找到干扰源本来觉得好办了,于是考虑到了下系统原理,机载端有两个天线,ULRS天线是既接收也发送433M信号的,机载图传是只发送5.8G信号,并且关了地面433后,干扰消失,所以应该跟机载端没什么关系。于是从地面端入手,
1.将433地面端跟图传接收端距离拉远,我已经将他们拉远了十几米并隔两堵墙,干扰依然存在。
2.这个干扰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但是也有少部分时间通电后发现画面没干扰,分析可能是433是预先设定5个频道的,433信号根据实际情况,自动在5个频道中跳频,当跳到某个频率的时候,突然不对图传干扰了。于是我改433频道,但是无论怎么改,选择噪声最小的频道后,还是有干扰。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还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打错字了,干扰大部分时间都在

网友:
有点不理解频率差这么大为什么干扰这么强,有无线电专家解答吗

网友:
我的切糕433没感觉。。。。。。。。。。。

网友:
我用的切糕433一切正常

楼主:
你的切糕是因为你机载端只接收不发射433频率。

楼主:
关于433干扰图传的问题,经过一个下午的排查,不管地面发射端,还是空中端,只要他们不连接,就不会干扰图传,无论它们是否通电打开。但是只要地面端跟空中端连接上,就会导致干扰图传,排除中,换了一个ULRS空中端,用BEC单独供电,图传接收换电池,ULRS地面端更换4s电池,均无效果,后续改变了频道,精心挑选几个波谷的频道,图像清晰了,但是过一会,图像又被干扰了,频谱扫描发现,原来那个几个频道杂波增多了,为了证实这一点,又挑了几个波信道,图像清晰了,再继续证明,然后挑几个波峰的信道,发现图像又被干扰了,因此得出结论应该为,433信道中的杂波干扰,要频繁的更换信道来获取清晰度,除非飞场受干扰很少,这套系统有关系,跟供电不稳,BEC,大功率干扰没关系,并且干扰的情况下,调大图传功率并不能获取更好的清晰度,不对请指正。

网友:
谁做的ulrs啊 ,还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