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入门指南——飞行篇

楼主(2019-11-19):
近期,一大批公众号推送了小白入门穿越机套机推荐,但是作为一名不算资深的飞手,我还是建议大家从200mm轴距及以上的机子开始自己的穿越机之路。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从大飞机开始练习我们会对飞机存在敬畏,这样在操作时有助于我们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让安全第一深深刻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很多人想从小飞机开始,我想主要原因是他们想着大机子那么猛小机子这么小应该没问题,从而忽视了安全问题,在调飞机,飞飞机过程中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这种心理而产生危险。
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主题。上一篇文章我主要讲了一些基本配件的选择和模拟器的练习。这里也不给大家做复习了。模拟器和真机之前存在着很明显的差距,模拟器的飞机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而真机感觉更实在。所以新手开始飞真机会因为模拟器的原因造成飞行时前倾角度过大等问题。对于新手来说这是很危险的。所以给大家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做到从零开始从慢到快,不要一味追求刺激。
第一步就是找一块大草地(附近不要有水塘)没有人那种,然后练习走田字格,也可以找个田埂练习,练习过程中一定要控制速度,如果几乎和走路一样的速度那么你就成功了一大半。在飞行过程中千万要注意不要让飞机向后或者向左向右运动,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除了前面以外的三面究竟有什么,所以容易出问题。

第二步控制自己的高度,飞的太高你就会失去参照,你的速度就会快起来,所以控制你的高度在2-5米内就行。当然速度也得保持。
如果你能控制好自己的速度和高度,那么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第三步找一片小树林,专门练习左右转弯,可以先练一边,再练另一边。练习过程中保持飞机的高度和速度,能慢就慢。

这种高度和密度的树最好。
如果你左右转弯没啥问题了就可以找两个树距3米左右的两棵树进行8字扰树飞行,一定注意飞行的高度。这一步如果完成那么你就可以自由飞翔了。

以上为基本练习的方法。后面还会更新一些安全事项和飞行的一些小技巧敬请期待吧

飞行员哪吒已经准备上天

上图为练习左右转弯,压高度的绝佳场所。

安全事项:
1.组装飞机时注意飞机零件绝缘,调试飞机时必须拆桨。
2.飞行时需找无人场地为佳,切勿在闹市区和人群聚集地区飞行,切勿作死飞行。
3.起飞前先目视起飞观察飞机姿态,起飞时让飞机远离自己和朋友。
4.上电之前给一起玩的朋友通知一下“我要上电了,你们慢一点”,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图传频道那么你等所有人飞机下来以后再通电调图传频道。
5.飞机炸鸡以后立马锁飞机压住油门,给身边朋友通知一下“我要捡飞机,在什么位置,你们别过去”,捡飞机过程中拿好遥控不要让别人碰你的遥控,捡到飞机立马断电,防止误触解锁开关。
6.每飞完一次要检查一下飞机的桨叶和线材有没有损伤。如果有立即修复或者停止飞行。
飞行技巧:
新手在飞行过程中一定要谨记不要作死,老老实实飞,那么你的飞机就是安全的,很多意外都发生在作死的时候,飞行时如果炸鸡一定要立马锁飞机,宁可飞机出问题也不要出现不可控的意外,其次在飞行过程中一定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如果飞行过程中飞机速度太快了可以适当的拉杆(升降向下)让飞机从前倾状态变为水平状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飞机盘旋一圈,抵消高速度带来的惯性。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爱上飞行,用不炸鸡!

网友A:
猜到你在说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到你在说谁了

主要小白们特别信商家然后从入模到退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小白们特别信商家然后从入模到退模

不过好像推荐的并不是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好像推荐的并不是商家

管他呢,反正我的教程做到问心无愧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他呢,反正我的教程做到问心无愧就行。

我也做了小机教程,还是觉得新手飞小机好,不会丢机和伤人

网友B:
2s小鸡上全保护的保护圈其实很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小鸡上全保护的保护圈其实很安全的。

大机调机必定拆桨,小鸡调机可以随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小机教程,还是觉得新手飞小机好,不会丢机和伤人

如果是大机转小鸡肯定没毛病,小鸡直接开始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我带过不少新手,新手直接玩大机,会折磨到退魔的,大机只要炸机,可能就要回家修机了,而且那可怕的威力,让新手飞的很猥琐,而小机首先不挑场地,炸机,拿起来继续飞,带圈的,随意撞树枝,在飞行效率上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带过不少新手,新手直接玩大机,会折磨到退魔的,大机只要炸机,可能就要回家修机了,而且那可怕的威力, ...

所以他们觉得小飞机很安全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部分喜欢思考的人除外,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买小鸡的不是想在家里玩,哪个玩小鸡的不是想在有人的地方玩。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禁模的脚步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玩大机只要自己不作死,从模拟器到真机一步一个脚印来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我500块钱的机子带了好几个纯新手包括女飞手都没有修过就换过桨。飞机至今还在带新手,有问题锁机子,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网友D:
有点偏颇

网友E:
阵容装备都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阵容装备都很不错啊

还有赛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偏颇

观点很主观,但是事实很客观,我身边的小白朋友从小飞机开始的已经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基本上每次出去飞都坏电机坏电调,然后配件又贵,相比较大机就结实很多,除了换桨基本上没啥大修的

网友F:
楼主,我看上你的小哪吒了,能否发一个3D打印文件呢?我也来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他们觉得小飞机很安全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部分喜欢思考的人除外,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买小鸡的不是想 ...

安全意识和玩什么飞机没有关系,玩大疆精灵作死的不少吧,飞机的体型不代表玩家素质。大机费用高,破坏力更大,后果更严重,更容易损坏,需要更宽广的飞场,这些都是阻碍新手入坑的痛点。小机用来娱乐,从娱乐中得到训练,上手就5寸机,菜鸟出个炸机事故,常有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看上你的小哪吒了,能否发一个3D打印文件呢?我也来一个

这个是我学弟打得我没有文件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意识和玩什么飞机没有关系,玩大疆精灵作死的不少吧,飞机的体型不代表玩家素质。大机费用高,破坏力 ...

那也不能拿人命开玩笑,那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任。航模注定不安全。空心杯都有可能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