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模的好少,能给介绍一款入门级的船模配置吗

楼主(2019-11-19):
这两天给儿子买了一套玩具遥控船,又勾起了我的童心,想起了我爱模型论坛里有船模板块,所以前来学习,想自己组装一个带着小孩一块玩,请各位多多指指点点。

楼主:
能脱氧更好,可以去河里抓鱼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脱氧更好,可以去河里抓鱼

写错了,是拖网

网友A:
玩速度还是玩像真,玩速度的话,ft012就可以了,船壳一百不到,自己加上无刷动力也能跑40以上

网友B:
想拖网抓鱼可难了点

网友C:
我有条船要卖,cnc铝合金泵喷推进的,螺旋桨不锈钢。拉力16斤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拖网抓鱼可难了点

能拉动网就行,速度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条船要卖,cnc铝合金泵喷推进的,螺旋桨不锈钢。拉力16斤左右

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速度还是玩像真,玩速度的话,ft012就可以了,船壳一百不到,自己加上无刷动力也能跑40以上

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D:
先说说你的环境吧。远不远,大不大。小孩小的话,家务多,就别做了;小孩大点,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做。

网友D:
如果附近有个小池子, 就搞个玩具船,司马的,优迪的 33cm的,才150多;43cm的,才250多。 或者搞个象真船。 等小孩大点,可以去远点的地方,选择就多了。可以竞速的,mono-mini, eco-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说你的环境吧。远不远,大不大。小孩小的话,家务多,就别做了;小孩大点,有时间可以自己做做。

一人在外上班,时间是有。600左右能弄个什么配置的船,一个电机的那种,能给这个配置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附近有个小池子, 就搞个玩具船,司马的,优迪的 33cm的,才150多;43cm的,才250多。 或者搞个象真船 ...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E:
看来楼主对船模一点都不了解,不管喜欢什么类型,先看看再说,看上喜欢的再研究不迟。不过我对楼主钟情拖网船说点自己的看法,就是玩船就玩船中间搞什么打鱼这种目的来就不好了。一般打不到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对船模一点都不了解,不管喜欢什么类型,先看看再说,看上喜欢的再研究不迟。不过我对楼主钟情拖网 ...

嗯,多谢指点

网友F(2020-02-24):
引用 网友A:
玩速度还是玩像真,玩速度的话,ft012就可以了,船壳一百不到,自己加上无刷动力也能跑40以上

搜了一下。。。没搜到,可以私聊个地址吗?

网友(2022-04-04):
无刷拉网可能不太好,用有刷795,保准你可以拉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搜了一下。。。没搜到,可以私聊个地址吗?

前面加个“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