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寸穿越机航拍试飞

楼主(2019-11-20):
大神帮看看,我的远航穿越机有轻微抖动,北方也没有好景色了,都是金黄色

楼主:
七寸机用6寸桨还是很费电的,这周7寸桨到,看看续航如何2000ma 120c的电池测试

网友A:
我的飞机也有抖动,你用的什么固件啊?会不会和电调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也有抖动,你用的什么固件啊?会不会和电调有关系?

我用的bf固件,换18650电池,放电不够更抖

网友:
抖动和pid设置有关吧,这个需要自己慢慢调整,至于机架减震啥的,可以安装个橡胶垫片什么的,总体觉得还行吧,不过这个视频是卡录的,不小的地面上飞行的时候视频效果如何,我看很多人飞穿越机地面接收端的雪花现象都挺严重的,好像大疆的数字图传好点。

楼主:
不行就只能上狗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