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接收gps数据不稳定

楼主(2019-11-20):
今天在开放阳台测试gps,发现在configurator里查看,飞控接收的数据不稳定,纬度经度高度都是在0,和正确位置不停的跳动,查看日志也是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飞控连接到ucenter软件时候,显示的数据就很稳定,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不?是哪里配置不对吗?是不是飞控固件本身有bug

网友A:
会不会是协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协议问题?

协议要是有问题应该根本接受不到数据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协议要是有问题应该根本接受不到数据才对啊

我的F4V3飞控和bn880GPS通信就有偶尔断开,选的第一个协议,换第二个协议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只是提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F4V3飞控和bn880GPS通信就有偶尔断开,选的第一个协议,换第二个协议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只是提个建 ...

我现在用的ubox协议,你用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协议问题?

谁说的,我协议就选错过。一样搜星解锁,就是最后定位出问题。

网友B:
我的是插电池gps工作不正常,用usb供电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插电池gps工作不正常,用usb供电就正常

我的好使了,我昨天重置了我的GPS模块,然后就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插电池gps工作不正常,用usb供电就正常

你的会不是供电问题,或者电磁干扰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会不是供电问题,或者电磁干扰太强?

我试了很久,也是那个问题,我只做救援模式,但也不成功,

网友C(2019-12-23):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ubox协议,你用的哪个?

求教!请问怎么重置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请问怎么重置GPS模块?

有一个软件叫ucenter,可以重置gnss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软件叫ucenter,可以重置gnss模块

谢谢解答,怎么和电脑链接呢?直接插飞控u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怎么和电脑链接呢?直接插飞控usb?

对的

网友:
协议和波特率按照卖家给的参数设置

网友:
nman/ublox的选择很重要,试试那种好用就选它。

网友D(2021-05-27):
引用 楼主:
有一个软件叫ucenter,可以重置gnss模块

这个软件有教程吗?下了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有教程吗?下了不会用

我是自己弄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教程。主要就是修改配置就行。用f4v3s做链接,输入命令gpspassthrough,gps的数据就送到飞控usb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己弄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教程。主要就是修改配置就行。用f4v3s做链接,输入命令gpspassthrough,g ...

好吧,我还专门买了串口,我在软件里面修改了系统,调用了世界上所有卫星系统,但是搜星速度,数量,质量都没有提升,就觉得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