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后装新机 破风黑羊大通平头哥

楼主(2019-11-20):
在闲鱼淘的机架加双十一买买买  成功配出一套新机
电机破风f40pro2. 剪好线材后套蛇皮管加灯带

大通滤波板可以把图传和接收机放在板子上,多加一层板1,

飞塔用大通722飞塔 性价比高 双11 450就可以拿下
电调装机 焊接好电机线 电机线适当留长,建议大家选择质量好的焊锡 焊出来buling发亮

焊接飞控排线,用端子头显得很简洁

楼主:
滤波板飞控电调上机

楼主:
上盖假组一下 飞机颜值不错

网友:
发个图传购买连接吧

楼主:
装机完成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机架的图纸吗?

网友:
机架看起来很皮实,但风阻是不是大了?还有你那LED装上面看不到了吧?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机架的图纸吗?机架看起来很皮实,但风阻是不是大了?还有你那LED装上面看不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机架的图纸吗?机架看起来很皮实,但风阻是不是大了?还有你那LED装上面看不到了吧?

楼主也没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