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飞控搭配云卓/风迎遥控器设置问题,给油就空翻,谁知道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19-11-20):
大疆naza飞控搭配云卓/风迎遥控器,现在用的云卓T10,接收机通过sbus连接大疆naza飞控的X2端口,可能是设置问题,给油就空翻。飞机无任何故障,电机,电调,螺旋桨,飞控都正常,确定无疑,所以问题就出在遥控器设置上,谁知道怎么设置,解决了可以发红包感谢  15137183899

楼主:
飞机无任何故障,电机,电调,螺旋桨,飞控都正常,确定无疑,所以问题就出在遥控器设置上

网友:
这种事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教你一个办法,看视频,上面有很多老师讲解的,手把手的,

网友A:
看一下飞控头的朝向和飞机朝向是否一致,根据飞控说明电机序号看一下接线顺序是否正确。桨的转向是不是对的

网友B:
下载风迎的设备助手里面检查遥控器通道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飞控头的朝向和飞机朝向是否一致,根据飞控说明电机序号看一下接线顺序是否正确。桨的转向是不是对的

谢谢提醒,我已注明飞机电机转序没问题,飞控朝向也无问题,整个飞机都没问题,之前还是好好飞的,换了云卓T10之后就出现这个状况,以前也尝试过这么搭配,就出现空翻,就是那咋飞控搭配云卓遥控器出现这类问题,怀疑是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风迎的设备助手里面检查遥控器通道什么的

都下载了,就是怀疑遥控器哪个参数没设置好,但是又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电调插飞控的顺序有问题么

网友C:
我怀疑是通道错了 检查通道顺序
比如把油门通道当成副翼 油门最低时以为右副翼满舵 就空翻了
然而把另一个通道接到了油门上 稍一活动就解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通道错了 检查通道顺序
比如把油门通道当成副翼 油门最低时以为右副翼满舵 就空翻了
然而把另一 ...

怀疑遥控器sbus和naza飞控设置有区别导致,后来发回云卓公司已经调好,2通道反向,电调信号线顺序反插就解决了,明天会收到飞机,谢谢支持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关注  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