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电机架缺货了么

楼主(2019-11-20):
天翼15E激光的电机架碎了,淘宝上问了几家,都说无货,难到厂家不生产了么。

网友A:
TB找“纯乐模型店”
应该有解
天翼配件在这边都买得到

网友:
固定翼是越来越难玩了。
天翼的48寸342已经没了,后继无机,不光是多花钱的事,这一配置级别的都没了,要换就要全部电装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找“纯乐模型店”
应该有解
天翼配件在这边都买得到

谢谢啦,己在他家买到了。

网友B:
魔术板加轻木。效果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术板加轻木。效果钢钢的。

轻木作电机座吗,感觉魔术板会不会强度不够,请您能否再细说一下。如强度能保证,那炸鸡的失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轻木作电机座吗,感觉魔术板会不会强度不够,请您能否再细说一下。如强度能保证,那炸鸡的损失就大大降低 ...

层板做电机座,5毫米6毫米甚至8毫米都没问题。魔术板一整块用uhuplus,b7000等比较靠谱的胶水粘机身。然后切4块搭成机架。用热熔胶粘也没问题。最后做机头的时候做好支撑。15E魔术板做机头强度完全够。我这个飞机17年的时候修复的机头,现在两年了,还剩下机翼又做了一个方机身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板做电机座,5毫米6毫米甚至8毫米都没问题。魔术板一整块用uhuplus,b7000等比较靠谱的胶水粘机身。然 ...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你都成功了那肯定能用了.玩模型确实需要探索改装,就像450若没有飞越等副厂件哪能大发展。

网友C(2020-01-07):
一个电机座,用手工十几分钟也能做一个了,要学会改造改装才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座,用手工十几分钟也能做一个了,要学会改造改装才有意思

你指的是用魔术板、KT板之类的材料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