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变形记

楼主(2019-11-20):
  几年前买了架1.2m的P51,飞机还好飞,就是降落的时候稍不注意,一颗石子,一个小坑,经常就会造成飞机拿大顶。而使用的四叶桨价格高还特别脆,每次拿大顶就会折一支桨。当时的桨大约40元左右一支,在报销了3,4支桨以后,把飞机请进了库房休息。
  近来无事,手中正好又有了几个跪式起落架,突发奇想,将放了几年的P51拿出来,改为前三点,改进型号为P51-G,(遥控器上面设置的)。由于机翼后部较薄,无法使用收放起落架故全部采用固定式起落架。
  后起落架的位置在重心后面3-5cm左右,太靠后起飞困难,靠前了在没有放电池时飞机会翘头。因为跪式起落架机轮偏后,故前起落架安装可以靠前面一点,轴距长一点在滑行时稳定可控。轴距在机翼强度可以的前提下稍微大一点,防止飞机滑行转弯时侧倾。另外顺便把P51的标志切了。
                                                    前   起落架的结构参照好多板机和涵道机常用的一体化设计,层板做框架,舵机装在一起。轴用4mm电机轴,可以利用从电机上淘汰的。轴孔上下各用一粒4mm反爪螺母,将螺纹磨掉,有一点间隙即可。

  后起落架基座也用层板制作,轴采用4mm内六角扳手,切掉一节,长度根据实际情况定。留下的L型夹在层板内可以防止转动。而且它的六角形断面也使起落架很容易固定。

  前后起落架高度的调整,要保证飞机在平放时为负迎角,有几度就可以了。这样在降落时可以保证主轮先着地然后前轮慢慢着地,不容易蛙跳,有真机降落的视觉效果。而几度的负迎角对起飞影响很小,速度起来后飞机慢慢拉起来,那个感觉确实很舒服。
  传图有问题,暂时到此。

楼主:
改装后一次试飞成功,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螺旋桨一个都没有损坏。起飞降落的动作十分漂亮,被模友戏称为教科书式的降落。在此推荐给有兴趣的模友。

楼主:
年纪大了,用电脑很困难,发的图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再试一下。

网友:
前三的51失去了51的意义,烂路其实真的只能后三

网友:
赞!
用电机轴做前起落架,我才在计划阶段,楼主已经成功实践了 学习了

网友A:
进气口切了就没有灵魂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气口切了就没有灵魂了啊

倒是有改装的竞技款P51取消掉这个散热口的。

“辫子剪了,神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是有改装的竞技款P51取消掉这个散热口的。

“辫子剪了,神留着!!”

既然已经改了,索性就彻底一点。

网友:
这波操作溜,曾经也改过零战的前三点

网友:
这贴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