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FM的控只能去收二手控了吗,没有别的选择了? 一水的2.4G快哭了

楼主(2019-11-20):
   唯一一台天地飞06C也寿终正寝了。。。 那么2.4G能不能改FM,改起来容易吗?

网友:
最后一代FM遥控器到14mz和xg11就戛然而止了

楼主:
差不多10年了啊,现在市面上的FM控随随便便变都是伊拉克成色。
也能找到库存货,但是库存货也都是放了N年的了

网友:
闲鱼、转转上到处都是。卖的是情怀了,接收机卖得贵。
自己的4vf、jr9一直在用,用兼容接收机也没出啥毛病,小飞机用devo7E很是小巧方便

网友:
我的天6C,论坛赠送的,自己另购的接收机 72M 不知怎么的2通道信号不稳定 (偶发性抖舵,日本手被我改成美国手,2、3通道互换,结果现在是间歇性抖油门,还炸过机) 现在 只好当收藏品喽 不敢用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差不多10年了啊,现在市面上的FM控随随便便变都是伊拉克成色。
也能找到库存货,但是库存货也都是放了N年 ...

没找到啊,你看到了吗?

网友A:
接收难找不说,晶体更难找。没特殊的理由还是进化成2.4G的吧。

网友B:
futaba 6EX带泡沫箱,电池,晶体,飘带,8通道接收机72MHz,成色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难找不说,晶体更难找。没特殊的理由还是进化成2.4G的吧。

2.4g玩不了潜艇啊

网友A:
这理由还是蛮特殊的。
淘宝还能找到40M的库存T10CHP。

网友:
你去闲鱼上找,福特巴的,最好买成套的,让买家给你试好,你在视频里确认,玩潜艇推荐35M的控。建议福特巴T10CHP,用35M的高频头和配套的接收机,

网友(2020-02-03):
看了下jr3810的背面,高频头出来的天线信号直接到了接杆天线,中间有个电容接地,我在想理论上是不是这样的:可以输出ppm的2.4g控,只要能找到那几个输出信号到fm高频头,都能改成fm控。
还请坛子里高手释惑。

网友:
你的天6c出了什么毛病?里面高频头还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理由还是蛮特殊的。
淘宝还能找到40M的库存T10CHP。

没搜索到,有关键字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搜索到,有关键字吗,谢谢

10C 40m PCM 这3个叠加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搜索到,有关键字吗,谢谢

价格贵的离谱,都不如咸鱼上收二手12MZ,14MZ.,比那个10c可强太多。

网友:
接收机贵,一个接收接顶国产的一部控了。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吧。

网友(2022-01-28):
玩潜艇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 6EX带泡沫箱,电池,晶体,飘带,8通道接收机72MHz,成色不错。

多少钱呀

网友(2022-03-01):
旧都算了,买了两个,全用不成退了。都是卖家保证好的。全新的好像也有,库存吧,能搜到,对我来说不值得。

网友(2022-10-14):
我给一个解决方案,用同轴电缆中继水中信号。买一条长的50欧同轴电缆,尽量不要用75欧的有线电视电缆,最好用进口大铜芯的,这样高频信号哀减小。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各接一个47-100P的高频电容通过同轴电缆连起来。如果无线模块换大功率一点就遥控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