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帆船专业支架发生兴趣 引发了制作帆船的念头!!!

楼主(2019-11-20):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帆船的菜鸟在这版块潜水了一段时间,发觉有个帆船的专业支架挺赶兴趣的,于是照葫芦画瓢慢慢做了一个。想想有了这么个支架还是要放上相应的帆船,随后就开始继续潜水     终于有一天完成人生第一条小帆船。

楼主:


楼主:
后续我会把制作经过慢慢和大家分享!!!望前辈指点-----

网友A:
3D打印的稳向板强度能支撑那么重的压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稳向板强度能支撑那么重的压铅吗?

在稳向板里加强的两个3mm的碳纤棒,强度对着500的小船可以满足

网友:
小船看上去不错,干活精度不低,就等楼主分享了

楼主:
这条小帆船是  NANO 500  一切从头开始

楼主:
前段 中段完成  等待尾端

三段同框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今天也刚搞定了IOM的船架,全木手工打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今天也刚搞定了IOM的船架,全木手工打造

你这是原木的比我的更生态环保!!!学习了

网友:
打印精度真好,能分享打印数据??层高0.1?

楼主:
中段结构做到彻底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

我今天也刚搞定了IOM的船架,全木手工打造

全实木

你这个托架是最薄弱环节,应该是用层板或加一层不同木纹走向的实木

网友C:
我用UM2+船身中段总是有纹

楼主:
组合成功 等待称重!!!

顺利合拢

顺利合拢

来张正面照

来张正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UM2+船身中段总是有纹

你切片操作时 把行走速度放慢, 还有就是PLA材质底板温度搞到60度  出料口温度提升到200度  你试试这样是否会改善。我船体打印层高0.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切片操作时 把行走速度放慢, 还有就是PLA材质底板温度搞到60度  出料口温度提升到200度  你试试这样是 ...

我是按0.1打印,移动速度20。

楼主:
裸重147克  船体壁厚0.8mm

网友A:
3D+木材(简易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木材(简易架子)

在所示的位置应该有个锁扣固定架子的水平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所示的位置应该有个锁扣固定架子的水平位置?

怕麻烦就没有弄!

楼主:
开始船体打磨 喷漆 待干!!!接下来考虑制作 稳向板 压载 舵 三件套。

网友:
表面光洁度真好。

楼主:
舵的3D打印后  打磨 未喷漆版  完成

在打印中

在打印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段 中段完成  等待尾端

两段中间用的什么保固?
多阴影里看出来用了一条什么东西,是打印的一截船体?还是用的胶带?

原文介绍的是用一截打印的船体。

到现在我也没研究出来如何在3D打印机是打印某层到某某层之间的一段。

尝试用一般有3D软件也没有成功切割出一段船体另存STL文件来。

望楼主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段中间用的什么保固?
多阴影里看出来用了一条什么东西,是打印的一截船体?还是用的胶带?

我这个连接是其中一个文件是剖面内缩0.8 (因为我的壁厚是0.8)然后向外拉升5mm,不知这样解释能理解吗?我找找当时没有合拢的照片有吗!!

网友:
我想楼主是做了一个台阶来拼接被分段的船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段中间用的什么保固?
多阴影里看出来用了一条什么东西,是打印的一截船体?还是用的胶带?

请看我前面带 稳向板 的那张图片 标题 中段结构       放大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段中间用的什么保固?
多阴影里看出来用了一条什么东西,是打印的一截船体?还是用的胶带?

放大看!!!就明了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看!!!就明了 了

噢,明白了。是自带口的。

楼主:
舵和稳向板只是打磨   压载打磨后喷了黑漆

直接打磨没有喷漆的舵

直接打磨没有喷漆的舵

楼主:
水线以下零部件都已完成 总装!!! 接下来搞内部和甲板以上部分

网友C:
打磨效果真好。用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效果真好。用电磨??

全手工!!!PLA材质高温冷却后表面很滑 我是先用木工的粗齿锉刀磨平纹路  再 400号砂纸整形干磨    然后 800号水砂   1000号最后抛光就好了

网友:
楼主用木工的粗齿锉刀直接到400号砂纸有点不对劲哦

应该 是从180#开始,240#,320#,400#,600#,1000#

网友:
楼主用的多大直径的喷头?
0.3mm?

网友:
经过实验,我也终于搞明白了。
还是用的0.4mm挤出头,但走速可以调成20,比如切片时选的是40的速度,打印时选走速仅为50%即可打印出高质量的表面来。
切割也不用找3D软件来修改STL文件了,直接3D打印软件中就可以切割。
现正打印mata2017 RG65,等有了结果一并帖出来。

网友:
3D打印的切割是个头疼的事情,要听楼上解惑了

楼主:
内部结构简洁 配色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