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30

楼主(2019-11-21):
各位玩伟力K130的模友,你们连续飞还是每飞一电休息几分钟?我一个月不够就坏两个尾电机

网友:
如果发烫的话,空心杯是需要冷却后再飞的,不然寿命就会大打折扣

网友:
为了他的寿命最好冷却飞行。

网友:
这垃圾不要玩了

网友:
同上,k130垃圾,没点技术不要玩,极度不推荐新手,贼容易坏

网友:
K130就是主、尾电机发热犀利和,其它就没什么

网友:
加散热片  加散热片

网友:
用易拉罐制作散热片

网友A:
我现在是K110和K130交替飞。

网友B:
我正在改无刷尾巴,等成功了来发个贴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K110和K130交替飞。

这种蓝皮电池不咋地啊,内阻大,重量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改无刷尾巴,等成功了来发个贴分享下

等你好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蓝皮电池不咋地啊,内阻大,重量大啊!

是的这电池比原装的大了点,要加工一下电池槽才能推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电池比原装的大了点,要加工一下电池槽才能推到底。

体积大还好说,主要是性能也不行,吹的暴力完全是扯蛋,内阻那么大,飞下来发热大,压降也大!

网友(2020-01-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wMTk3MzE4M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68a2bc8aedd8db8039ab872eefd0ff798

网友:
只需一个五六十块的固定翼F3P普通电机就可以改观

网友:
空心怀电机很热的,你装个散热器会好很多的。我装了飞三个电池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