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伟力k130给油门不锁尾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1-21):
通电不给油在上能够正常锁尾,但是一旦我推油门就会打转不锁尾,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才能解决呢,已排除是遥控的设置问题。

网友:
尾电机转吗?看看尾桨有没有打滑

网友A:
换尾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尾电机吧

地面锁尾正常啊,我用手动一下尾电机马上就会转很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地面锁尾正常啊,我用手动一下尾电机马上就会转很快

修正方向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方向反了吧

怎么可以解决

网友C:
地面用手动,能感觉到有一股力往回推吗,力道不够就是尾桨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用手动,能感觉到有一股力往回推吗,力道不够就是尾桨打滑了

有的,很大的力,尾桨不打滑,风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正方向反了吧

怎么破

网友A:
检查主轴、横轴有没有弯,大奖有没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横轴有没有弯,大奖有没有变形。

这个关锁尾的事吗

网友:
震动大会使陀螺仪不锁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的,很大的力,尾桨不打滑,风也很大

换过主电机吗?有可能是主电机转反了,加油门不锁尾,飞机是不是顺时针自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主电机吗?有可能是主电机转反了,加油门不锁尾,飞机是不是顺时针自转?

我突然想起我把电机线拆过,可能那三根线接反了,我现在在外面,回家就是,不过问题肯定出在这里,感谢。

网友D:
解决了没,我的也锁不住,尾巴向右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我的也锁不住,尾巴向右打转

解决了,我的是电机的那三根线顺序错了

楼主(2020-02-02):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我的也锁不住,尾巴向右打转

解决了,是尾电机的修正方向反了,把插头反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