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鬼莫测的TGZ380参数设置进入方式

楼主(2019-11-21):
    给磨死了,这玩艺根本不是MB的那种长按,我试了根本进不去。
    然后试了各种按,最后是试出连按两次,再长按一次,进去了。
    至于更换ABC项目之类的选项,那真是神鬼莫测,每个项目好象都不一样,反正是各种长按短按组合,怎么更换成功的我也不知道。
    另外,好象H之后的就没有了,直接退出了。
    以上均不确定,请高手指点,我算是给磨死了,最让人伤神的是,不管怎么弄怎么接线,包括按其说明书接线、按MB接线、乱接一气、调舵机正反,结果推油门时三个舵机都不能一起往一个方向走,而不用380时一切正常,难道它只能管尾舵么?
    摆动380时,尾舵在动,十字盘也在动。

网友A:
控打开、对频!长按等指示灯不闪了就可以了!跟MB一样的!

网友B:
和 MB 一样,软件上没发现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打开、对频!长按等指示灯不闪了就可以了!跟MB一样的!

问题是我的这个真的不一样啊,遥控器可以调参的,我买的是二手,他也说没飞过,估计他也没能玩通只好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 MB 一样,软件上没发现区别

估计固件不一样,求刷固件方法。

网友C:
会不会是按钮接触不良,我的进菜单都正常,只是尾巴总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按钮接触不良,我的进菜单都正常,只是尾巴总调不好。。。。。。

按钮没问题,每次都是连按两下再长按进去了。

网友:
**,这个陀螺和双十一的520一样火热不减啊。真的别玩这陀螺了,本来是就残疾,难得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