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底座这少一个螺丝行不行啊

楼主(2019-11-21):
哎.....收的x3螺丝胶都是打死的.......
好不容易拆了三个 断了一个 就这样用行么

网友:
手指甲是亮点。哈......少一个螺丝问题不大!

网友:
不碍事,也可以钻掉重新攻丝

网友:
先拿冲子在断丝中心点冲个凹坑钻掉重新攻丝。

网友:
最好打掉断丝之后,重新套扣,正常螺丝胶没那么牢固,可能是单个螺丝质量不太好

网友:
我有一个几乎全新的配件,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
这手指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