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延长电池到电调的线还是电调到电机的线?

楼主(2019-11-21):
小胖装机布线时突然想到的,之前在rcgroup上看到有讨论这个问题的,说是电池到电调的线太长会烧电调,不知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原帖在此。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3073821-Effect-of-long-battery-to-ESC-wires

网友:
烧线倒是有可能

网友:
我觉得吧,怎么好维护就怎么延长,你要是把电调放在机尾,到时候电调坏了需要更换就很慢操作了

网友:
我都是延长电调到电池端的线

网友:
延长电机三条线,电池线长了电阻增大,发热

网友:
延迟电池线

网友:
如果在延长电池线和电机线之间选择,尽量延长电机线(三根),原因上面有模友已经回答了,电池线太长如果保持大电流电时电池线发热会很严重。

在实际装机过程中,电调不仅是重要设备,对前后重心也起到配平作用,根据不同机型,电调会安置在不同位置,这时,就有可能需要延长电池线,做电池延长线要根据电调电流和电池电压选择足够粗度的优质硅胶线,并在首飞时降落时特别留意线温

网友:
随便延长,总计不到一米的延长,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网友:
作为FPV机型来说,主要考虑电调维护和配重方面,乱七八糟的发热就忽略吧。又不是整天全油门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