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炸

楼主(2019-11-21):
先上新鲜炸鸡图

炸鸡情境:
1.最后一块电
2.天色已晚
3.有漂亮学姐观看
炸鸡损失:
1.大桨
2.尾管
3.起落架
炸鸡心得:
1.多撸模拟器
2.**有风险
炸鸡细节:
体育课下课看到还有1个小时左右就天黑了,不墨迹,还有机会。
拎飞机跑到操场,彩虹、翻滚弹跳…走起来
第二个起落天黑了不少,但还是要搞起,又来了几个学姐(目测是学姐,也可能是学妹)观看,好好飞…
低空钟摆,声音暴躁,有**,飞机和地面越贴越近,噼里啪啦爽的一批,接着就是日地,日地前一瞬间切熄火(正确反应)。

网友A:
最后一块最容易炸机,我都是最后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块最容易炸机,我都是最后炸了!

要趁炸鸡不注意,随时收手回家,否则容易炸鸡

网友B:
学姐看的开心就好

网友:
我今天差点就炸了700还有505

网友C:
这怎么能行,得让学姐负责,拉住学姐别让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怎么能行,得让学姐负责,拉住学姐别让她走

哈哈,不能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块最容易炸机,我都是最后炸了!

最后一块电有毒

网友D:
唉 我之前450飞对尾时候炸了   飞得有点远 看不清了而且时间长是真的眼花   条件反射拉杆了  炸的我除了电调和舵机是好的  其他全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 我之前450飞对尾时候炸了   飞得有点远 看不清了而且时间长是真的眼花   条件反射拉杆了  炸的我除了电 ...

及时熄火

网友:
炸鸡永远是最后一电,因为炸完了,你这一电就必定是最后一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姐看的开心就好

是看学姐看的开心就好吧

网友E:
不只这些吧?主轴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只这些吧?主轴估计够呛

主轴问题不大,我以前炸鸡不测同心度直接换,最近炸鸡都试了试同心度,基本看不出来弯曲,就接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