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双发载机 Finwing 信天翁(肥翁)多图装机

楼主(2019-11-21):
在Fingwing的旅行者经历滑铁卢以后,厂家一气之下砸了模具。进而开发了新产品,结合了以往的优点改进了缺点才造就了又一款神机 信天翁(肥翁)一米一双发
帖子后面有注意事项!!!

配置清单:
信天翁空机(9+2插头):空机388.8 两对插头50元(出厂标配为9p金属插头,可选5+2插头,9+2插头为光环pro的快拆头)
电机:银燕RS2205S KV2300  79×2 158元 (4S2P巡航电流6A左右)
电调:银燕紫弹30A 72×2 144元
桨:银燕6038长航时2叶桨 25元两对
舵机:银燕08MA 25×4  100元
飞控:司南 SN-NAVI 666元  (飞控+PMU+GPS+数字空速计)
433:暂未上市  预计500左右  (目前使用枫叶全向天线最远45KM未到极限)
摄像头:CADDX 蜗牛 平头哥 200元
图传:熊猫1W带风扇  235元  (目前处于停产升级阶段,不久的将来会推出内置风扇,SMA接口。暂时可以用熊猫800MW代替)
云台:锤子云台1.0  629元
相机:小方狗2  280元
其余材料:线材若干,LED2个,泡沫胶若干。

肥翁配件(绿色部分为自己改装的9+2插头(光环pro的快拆头)方便于把图传和433放在机翼上)

纯空机重量 419克  不含电池重量装完在900克左右

假组图 翼展一米一

机身长度大约90厘米

机翼长度单边大约50厘米,机翼宽度大约24厘米,相当大的翼载面积

机舱的长宽和深度分别为 25厘米 8厘米 8厘米 机舱尺寸也是出其的大,不夸张的说,可以放下市面上所有的FPV飞控。
电池仓更是可以放下一块6S3P18650(官方推荐电池为4S2P或者4S3P)极限可以4S4P,简单估算了一下重量,实际上6S3P也是没有问题的。

正式装机 (根据各人习惯可能装机顺序略有不同)
由于插头没有合适的安装木片,所以自己顺手画了一个,还别说,装机挺合适。
焊线最为复杂,一个插头11根线,4个插头。。。想想都不想干了,电源线是用的16AWG,所有信号线
均为30AWG(只是过小电流和信号,完全不用担心,绝对够用)
分配好每根线的颜色,作用,长度,就可以开始焊接(有很多模友反馈说焊接类似插头容易把插针焊歪
这里分享一下技巧 焊接插头 不管是快拆头还是XT60 XT30 或者其他类似的,先把公母两端对插好,然后
在插头和线两边提前上锡和焊膏(强烈建议使用一点儿焊膏),使用大功率电烙铁,轻轻烫一下就牢固了)
全部线材焊接好以后,插头连接位置一定要套上热缩膜。,把分类好的线按照双绞线的方法拧好(双绞线
更加抗干扰)焊接好以后再仔细检查一遍。最后把打印件和机身连接处都抹上泡沫胶,等待胶水干了以后合上即可,非常牢固,亲测不会出现插拔把插头扯出来的情况。

机身粘合
对于装机来说,粘机身应该是基本功了,这里就跳过这一步,讲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
1.泡沫胶一定要使用质量好的(那种黄色的泡沫胶不建议)
2.机身粘合的技巧是两边均匀涂抹好泡沫胶以后等15分钟,待胶水不粘手以后再把机身合拢,这样才是最牢固的。
3.由于该机快拆的特点,机身尾部也是可拆(但是不建议,因为本身机身长度不长,增加一个快拆位置多少会增加一些虚位,建议直接粘死)
4.尾部粘合的时候一定要对齐。不然会直接影响飞行体验。

舵机和舵角电机座安装
舵角螺丝分为长短螺丝,长螺丝靠近舵面,短螺丝靠近机身
舵机在安装前要先用接收机或者舵机测试器调好中立点位置,上好舵臂在进行安装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舵臂提前括好孔,不然拉杆不好安装
粘舵机还是和粘机身一个道理,两边抹好胶水放15分钟,在按进去即可(按进去之前在边缘位置在稍微抹点胶水润滑。
电机座只需要和机身箭头对准位置即可,方法同上。这里就不多讲了。

电机安装
每颗螺丝后面都要上好相应的垫片,打好螺丝胶(尾推机型还好,前拉必须打上螺丝胶 以防万一)
电机座木片有两块,一块是上电机,一块是粘在机身上,这个很好区分,不多说。粘合方式跟上面讲的一样。
最后用两根长螺丝锁住电机座即可(主要,不可大力拧,松紧适当就可以)

电调和433图传安装
由于使用的是穿越机电调,建议在电调输入端并联一个35V 470UF电容 比对好线长 安装相依的线序焊接即可(由于我副翼装了LED灯,所有直接从电调取电)
433和图传很简单,接好对应的线即可。图传转接的SMA天线,打印了一个安装座子

飞控安装和线材整理
首先飞控放置合适的位置,用3M胶或者魔术贴粘好。飞机自带一个GPS安装平台,同样抹胶粘好
双发飞机我都喜欢直接焊2个XT30插头,方便安装,电源模块也要焊接插头,还有就是预留出一插头(接降压模块,云台等设备)。飞控所有线材都是量好尺寸,用压线钳做插头(小技巧提示:30号硅胶线太细,压好以后要扯掉,只需要在接头位置稍微点一点儿锡,就不会了)。
把所有线都做好以后插在飞控上,线的固定方式很多种,可以用胶带,也可以热熔胶(我这里就是热熔胶固定的)安装一样固定一个。由于是加了云台,所有增加了一个视频切换器。
空速计要安装在合理的位置,机头自带空位,直接粘死就行了。
线材整理是一个很麻烦切烧脑的过程,需要有耐心。

云台摄像头安装
最后的是云台和摄像头的安装,云台不是必要的,所以不多讲,需要安装时提前预留好线就行了。
摄像头位置很随意,云台前缘,螺丝固定。也可以固定在机头最前面。

个人看法说说优缺点:

缺点:1.在不打桨的情况下最大6寸。2.机身腹部没有合适的手捏的位置(太圆润,不方便单手起飞)。3.机身尾部快拆(个人感觉很鸡肋,本身飞机长度一米不到完全不用拆的啊,快拆还需要每次拔两根舵机线,多少增加虚位,影响飞行安全)。4.嗯,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毕竟我只飞了3块电池。(成都这个天气,平时根本提不起飞行兴趣,加上每次飞行都要跑一百多公里(单边啊)太不容易了)

优点:1.飞机相当稳!相当稳!相当稳!(姿态很舒服,在有风的环境下也很稳,得益于有很大的翼载面积)。 2.搭配度很高,电池最大可以4S4P。螺旋桨最大可以8寸(当然7-8寸降落要打桨了)。 3.可以上云台啊(机头部位预留了一个平台,三轴云台随便上)。 4.机身强度很不错,可以各种翻滚动作。(当然这是一款FPV机型,不是特技机)。
5.快拆,便携性很高(机翼快拆占用空间小,平尾也是可拆卸)。

写在最后:
这个飞机机翼下发标注了重心位置,很贴心。
机身粘合以后建议放置一晚上在进行其它项目。
信天翁的巡航速度建议设置在50-60KM每小时。巡航电流6A左右(每款飞机都有一个合适的巡航速度,不要贴着失速速度飞,炸机以后就说飞机不好)
官方有提供机身腹部的防蹭打印文件,可以用TUP打印以后贴上去(也可以贴几层纤维胶),还有垂尾上放置相机的打印件(录制不同的视角)。
后面想到啥在加上来吧(我实在是不善于编辑发帖)

网友:
好精致的装机贴 很好看

网友A:
先顶为敬,仲老板的装机贴都是精品来的

网友:
很好的飞机,7老板装的也很用心,收藏了

网友B:
啥433,这么神秘

网友:
群友来顶一下

网友C:
精品装机贴,非常详尽。一套下来小4K啊

又有了一个增程的新选择了,(77RC)很是期待。

网友:
能把针焊歪的都是技术不过关的

网友D:
新机新设备很好飞稳的一批,我上了7寸三叶桨机腹贴了几MM的耐磨打印件现在安全水泥地降没问题不会扫到桨。接下来准备换7050两叶试试看听说也不错 两叶桨收纳时平行机翼放不会叉开碰到其他设备。77精装呱唧呱唧一个

网友:
77的装机牛逼,。同款机,飞行稳如狗,携带超级方便

网友:
很好的教材,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433,这么神秘

不是神秘,还在做更多的疲劳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顶为敬,仲老板的装机贴都是精品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品装机贴,非常详尽。一套下来小4K啊。

又有了一个增程的新选择了,(77RC)很是期待。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机新设备很好飞稳的一批,我上了7寸三叶桨机腹贴了几MM的耐磨打印件现在安全水泥地降没问题不会扫到桨。 ...

贴了防蹭可以7寸不打桨

网友E:
快拆接头是咋做的?9芯串口插头外面的绿色是打印件吗?

网友F:
我想看锤子云台的飞行录像

网友:
感谢分享,满满的干货。光看都看不完…辛苦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快拆接头是咋做的?9芯串口插头外面的绿色是打印件吗?

自己找到了,就是价格小贵。关键词7W2 大电流

网友G:
漂亮!!强迫症的走线装机!
机体内线束可以用缠绕管包一下,然后用这种固定夹粘在机身内壁。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拆接头是咋做的?9芯串口插头外面的绿色是打印件吗?

原厂有9p和5+2P的。9+2是用的光环pro上的就是有点贵 25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强迫症的走线装机!
机体内线束可以用缠绕管包一下,然后用这种固定夹粘在机身内壁。就完美了{:1_ ...

我有这个,2个问题,一个可能是我买的尺寸过大,二一个是粘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看锤子云台的飞行录像

卡出问题,全部没录下来

网友:
飞机细节很到位啊

网友:
好帖,感觉论坛冷清了  好久没见到这么用心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H:
楼主那个绿色的快速接头哪里买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路过看看热闹,有心情的就顺便丢几个字。没有真正的以贴的主题为重心来实实在在的讨论问题 ...

要讨论啥的都习惯在群里边讨论了,现在论坛给我感觉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或者成果发个贴分享一下,记录一下。来回帖的基本就是捧个场,很少会讨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路过看看热闹,有心情的就顺便丢几个字。没有真正的以贴的主题为重心来实实在在的讨论问题 ...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个绿色的快速接头哪里买的。叫什么名字

光环pro快拆头

网友H:
这个多少钱一对,哪里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多少钱一对,哪里卖啊

他自己家就有卖啊,你搜77RC,我就买了25一对

网友I:
电池多大?续航时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多大?续航时间多少?

4s2p,一个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4s2p,一个小时左右

真不错

网友J:
这种快插接头,会不会搞得几次就松动了?

楼主(2019-12-21):
引用 网友J:
这种快插接头,会不会搞得几次就松动了?

不会的

网友K:
都用4s电池,用1800左右的kv会不会比2300kv更省电一些?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K:
都用4s电池,用1800左右的kv会不会比2300kv更省电一些?

要合适的kv合适的桨,这个需要测试

网友(2020-04-16):
如果把图传信号线   433信号线   摄像  云台等除了动力电以外的所以信号走线全部定制为专用屏蔽线    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些    比如消除图传   433   等信号的干扰    避免舵机抖动等现象呢

网友:
epp就买了 epo还是算了 买御猫

网友:
旅行者有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飞机上墙,你用哪里的受力点,可以给张照片看看么?

网友:
司南飞控太吓人,我们这里已经好几个烧电源的了,

网友(2022-11-28):
正打算入手肥翁,看到此贴若获至宝,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