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油门中立的疑问~~~标题要醒目

楼主(2019-11-22):
自稳模式起飞,三分之一油门,基本能手动控制高度达到悬停,切换留待模式就掉高,或者从留待模式切换回自稳就猛的向上
查阅资料显示

这么去自动学习油门悬停,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这方面 确实 早就 应该 做好规划定义。
既然说 3.4 之后的 版本 有 自动学习 :

软件上 并不太难:

当你在 稳定模式的时候,直升机离地 气压计
就能检测到直升机的爬升率 ,当你稳定油门杆
悬停的时候,飞控记忆这个油门数值便是了
这时候 切换到 悬停模式 —— 飞控就应该自动
以该油门数值为中心(+/- 150uS范围视为 死区)
你在 +/- 150uS 范围内 拨动油门杆,飞控仍然
不予理睬“仍然继续悬停”。

反过来:当你从 悬停模式 切换回 稳定模式:
软件可以 以之前 记忆的 悬停油门数值 替代
当前油门杆位置,然后 柔和缓慢的 过渡到
当前油门杆位置,以免猛升猛降

【这一切 都是 以电动直升机 为参照,意思是:
飞机在整个飞行过程中的 总重量是不变的 。】

网友A:
现在 很烦人的是:他们该软件 改到 电脑无法使用
所谓 新版本的 MissionPlan 自然 俺也懒得 去用 PIX。
【顺便问大家】:能在 Windows XP 运行的 最后版本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很烦人的是:他们该软件 改到 电脑无法使用
所谓 新版本的 MissionPlan 自然 俺也懒得 去用 ...

感谢大神的回复,我是四轴在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 很烦人的是:他们该软件 改到 电脑无法使用
所谓 新版本的 MissionPlan 自然 俺也懒得 去用 ...

貌似现在还是要自动去修正油门,自主学习看来没有希望了意思是职能通过关闭自主学习,手动去分析日志修正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现在还是要自动去修正油门,自主学习看来没有希望了意思是职能通过关闭自主学习,手动去分析日志修正 ...

恩, 你的 截图 说得 很正确 。。
就看实际的固件(软件)是否真的有此效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学到东西,但是怎么我用的没什么感觉的

网友(2019-12-25):
直升机能用吗?

楼主:
你说飞控直机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