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评测室】拓阳微型4冲程发动机“电启动专业套餐”组装操作指南

楼主(2019-11-22):
文/图 5iMX评测员 Vidct(机器杰克)
转载需征求作者许可

在模型圈里,拓阳发动机可谓一屁黑马。它的外观很独特,你只要看一眼就忘不了它长什么模样。它一改过去航模发动机千篇一律的陈旧设计,仿真的外观非常迎合时下正在流行的仿真模型的改装需求,无论是攀爬车、军卡,还是工程车模型,这颗发动机都能带给玩家无穷的想象空间。

型号为FS-S100A的这颗发动机,是一颗风冷4冲程单缸电热式甲醇发动机。所谓4冲程发动机——要完成一个工作循环,曲轴要转两周,并完成吸气、压缩、做功、排气这四个动作。它的优点是:油耗低、怠速稳、震动小、噪声小、排放污染小,因此非常适合仿真模型使用。

FS-S100A发动机的体积是比较小的,并且已经有很多被安装到攀爬车、军卡模型上的成功案例。一改以往模型发动机启动繁琐的问题,这颗发动机标配了一个微型无刷启动电机,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简便,搭配好无刷电调之后,遥控器上分配一个点火开关就能够像开真车那样启动发动机了,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不是吗?

FS-S100A发动机是以成品方式出货的,到手后只需完成简单的装配即可投入使用。所谓简单的装配,是指安装散热风扇和启动电机。

假如只是单纯的喜欢机械,也不想安装到什么模型上,就为了看发动机转、听发动机响、感受发动机吸气排气的声浪,那么这颗发动机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收藏品。它的外观具有许多可观赏的细节,而且做工精细,拥有独特的机械美感。笔者本人,也是对这颗发动机喜爱有加。此外,这颗发动机作为基础物理教学用具,也是相当的适合。

针对有这类需求的玩家,厂家近期推出了一个专业套餐,只需把发动机安装在一个特制的金属底座上,就能完成一键启动、油门加减速控制,并且还集成了一个仿真油箱。这个专业套餐,提供了一切需要用到的配件,玩家无需再买额外的配件(燃料除外),甚至连安装都无需动用电烙铁。无论是自己玩还是培养小孩的动手能力,这个套餐都很合适。

上图是专业套餐的全部零件
一键启动发动机——看转动,听响动,感受声浪。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寻寻觅觅,四处搜集零件,既不美观还不稳定,也不安全。
有了以上零件立即就能:就能如愿以偿!
因为它们是由同一厂家提供的专业零件:原厂专配,完美匹配,美观可靠!

面对这一堆零件不会装怎么办?厂家提供了安装图纸
如果还不会怎么办?接下来的内容,比图纸还详细,如果对这个套餐感兴趣,就千万别错过!

采用CNC雕刻的铝合金底座,做工精细,拿在手上能感觉到十足的重量。
上边已经设计好了各个配件的安装孔位,还有油门推杆这样的细节。

底座的背面能看到电池、电调的安装空位,以及预留的管线走线槽。
油门推杆是用传动轴连接拉臂和连杆,最终将杆量位移传递到发动机的油门控制臂上。

油箱很仿真,这个外观称它为油罐似乎更合适。
通过软管和刻度,能够看到其内部的油位。

使用两颗螺丝将油箱固定在底座上

准备好油管
三根管子的长度已被厂家裁剪好,按上图所示的方法进行预连接

然后把发动机用三颗螺丝来固定在底座上
固定孔位如上图所示的A、B、C三个位置,千万不要弄错了

完成发动机安装之后的样子

安装一键启动开关

开关与电线的连接是用螺丝锁紧的,无需动用电烙铁

准备好油门驱动连杆

拆下原机上的拉臂,换上套餐里提供的拉臂。
两个拉臂的外观相似,但尺寸略有不同。

根据上图所示的方法安装好新款拉臂

要安装连杆,需先拆下传动轴

拆开之后才能安装连杆,装好之后如上图

恢复原位

油门控制连杆已安装到位

接下来准备两个小零件:热火头和无刷电调
这两个零件已经包含在专业套餐中了,如果你购买的是发动机单体,则这两个零件需要单独购买。
所谓三合一电调,就是把无刷电调、点火模块,以及启动算法,融合到一体的电调。
以传统控制方法来讲,控制无刷电调的转速是依靠一根PWM信号线来控制的,这条PWM信号线要么接在接收机上,要么接在舵机检测器上(一种用来检测舵机工作状态的简易测试装置)。而三合一电调,把启动算法融合到了电调里面,无需外接接收机或舵机检测器,接通电源后,电调自动调整电机转速从低到高。此外,三合一电调还带有电压式发动机的点火模块,连接到热火头上即可实现启动时的点火,无需再另购点火器。

这是热火头,是电热式甲醇发动机的点火器(类似于汽油发动机的火花塞)。
甲醇发动机在启动之时,我们给这颗热火头提供1.5V的电压,它便会产生足够的热量来点燃混合气。
当发动机启动之后,依靠发动机自身运转即可维持热火头的热量,因此不再需要持续供电即可稳定运转。

安装热火头需使用合适的套筒,在某宝上不难找到

安装好之后就是上图这样

把点火线连接到热火头上,这根线来自于三合一电调。
当然,假如只连这根线,热火头是不会工作的。
热火头的负极连接在发动机上,发动机连接在底盘上,因此我们把负极(地线)连接在底座上就可以了。

把无刷电机的三根线连接在三合一电调上。
三根线的顺序是可以任意连接的,交换其中的两根线,即可改变启动电机的旋转方向。
发动机的转动方向是特定的,因此你需要上电测试之后才能确认启动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

判断的依据是:
启动时,无刷电机空转,飞轮不转,则方向错误。
启动时,无刷民机转,飞轮也跟着转,则方向正确。

电线布置好之后,就可以安装好这块金属盖板来固定这些电子装置。
热火头的地线以上图所示这样,用螺丝来固定。

电池盒的输出接头底部请做绝缘处理。
红色的正极线出厂时是断开的,这是为了方便连接电源开关。

把电池盒固定在底座上,并且把红线连接在启动开关上。

最后把电池安装到电池盒内。
注意电池的正负极性,请仔细看上图中电池的安装方向。
注意2:热火头地线的连接点不建议上图中的位置,这样可能会导致热火头供电不足而无法点火。建议把此线固定在消声器固定螺丝上(见下面的配图)。

安装到这一步,就算全部完成了。
现在只要充好电,并加注燃料(混合甲醇),再按一下启动开关,发动机就可以启动了。
不过我们发现热火头的点火线暴露在外面不是太美观,于是有了以下的操作。

此操作需要动用电烙铁
如上图所示,出厂时,其实这根点火线就是由两段焊接在一起的,焊点包了热缩管。
这是为了方便不熟悉电烙铁操作的玩家使用的,那么电线就会暴露在外面,像上面所示案例那样。

现在我们断开这个焊接点,把线从图上所示的孔内穿过来,再把线重新焊接在一起。

这个操作,使得热火线暴露在外边的尺寸变短了,会显得更美观。

以上布线方式供你参考

大功告成!

热火头地线建议连接在上图所示的位置,以确保热火头供电可靠。

这样就好看多了。这个装置看上去虽然没什么实际用处,但是它就像机械手表一样,你不会在意走时准不准,在意的其实是它精美的外观和精密的结构。能拥有一台微型发动机,何尝不是许多热爱机械的玩家的梦想。今天,它来了!这套设备无论是放在家里欣赏,还是运转起来听听动静,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于动作能力强的玩家,这个发动机还可以安装在模型车上面使用。它不是样子货,而是一台具有3.5cc排量和0.5匹马力的真正的内燃发动机,最高转速可达13500RPM。

用甲醇还是用汽油?
此发动机有两个版本:汽油版和甲醇版,发动机外观是完全一样的,只有点火方式和使用燃料的不同。在点火方式方面,气油版还需要一套CDI点火控制器和专用火花塞,使用成本较高,调试点火进角也要一定经验,且不能使用纯汽油,必须在汽油中自行添加特定比例的机油才可以,增加了使用的复杂度。而甲醇版只需要安装电热式发动机热火头和1.5V电源用于启动时给热火头临时加热即可,商品级的甲醇燃料无需额外添加,可直接使用。总体来说,新手一般都想用汽油,而老手都爱用甲醇。到底怎么选择呢?这里讲三点:

第一点:按当前的法规,加油站禁止向个人销售散装汽油,如果非要购买,则需先到当地派出所开具购买证明。而购买甲醇燃料是非常容易的。

第二点:汽油易挥发、易燃烧,个人在运输、储存、使用等方面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而甲醇燃料相对来说更为安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酒精。
第三点:模型汽油发动机并不能直接使用纯汽油,必须按1:25-1:30的比例添加2T内燃机机油。而商品甲醇燃料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额外添加。

综上所述,对于一般玩家来说,要使用汽油版模型发动机是比较繁琐的,且具有一定安全隐患。使用甲醇版模型发动机,更加省心,安全性也更高。

此观点也许会遭到少数人的反驳,但根据大数据分析,这些反驳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真正玩过模型发动机的人。不服气可以,说我推荐用甲醇燃料这种观点是带节奏,影响评测公证性,我对此一笑置之。但看到有那么多对发动机模型感兴趣的新手,我是于心不忍的!你们这些纸上谈兵的键盘侠,就不会为以自己的凭空想象,引新手误入歧途的可能感到羞愧吗?假如甲醇燃料如你们一些人所言,比汽油贵且有毒,请你告诉我,汽油有没有毒?为什么模型发动机领域经过了数十年的沉淀,甲醇燃料依然是主流,而不是汽油?请你先搞清楚了市场的主流选择,再用你那毫无论据的臆测来批判我!我还要提醒键盘侠,请你们不要带偏方向,误导新手认为汽油好取材、好调试,事实上正相反。

模型发动机使用小忠告:
1. 发动机燃料有毒,勿使燃料接触眼睛或嘴巴,始终将其放在有明显标记的容器中,并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2. 发动机燃料高度易燃,请远离明火,过热或任何有可能引燃火源的地方。不要吸烟,也不要让任何 人在附近吸烟。
3. 请勿在封闭空间内启动发动机。模型发动机运行中与汽车发动机一样会产生致命的一氧化碳和其他废气。只有在空旷地方运行发动机,才能保护您的安全。
4. 模型发动机在运行时会产生相当大的热量,发动机刚停机后,请勿触摸发动机的任何部件,特别是排气管或气缸盖,不当接触可能会被烫伤。
5. 模型发动机适用于模型展示、驱动模型车、科普实验或教学,请不要试图将其用于任何超出使用范围的其他用途。

网友A:
启动台好漂亮,国产都能做到这样,一定要搞台来耍耍,哪里有买

网友:
专业,土豪金

网友:
看起来养眼,准备入手。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30元左右,92号汽油今天油价一升7.09元
汽油主要是链烃和环烃,不完全燃烧生成少量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外加碳黑烟尘,放在通风处就行,未完全燃烧的机油虽然看上去很脏但不会腐蚀发动机,反而能保护零件不生锈
甲醇本身剧毒,不完全燃烧生成甲醛有致癌性,进一步氧化成甲酸有腐蚀性,硝基燃料不完全燃烧生成硝酸,同样有腐蚀性,运行完不拆机清洗干净放一阵零件就会被腐蚀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各有利弊而已

网友:
  好机。。

无奇不有之:
[按当前的法规,加油站禁止向个人销售散装汽油,如果非要购买,]

网友:
要是尺寸再小点  就好了

网友C:
评测有一定局限性,还是要同时多看看跟帖才能了解的更全面!相比汽油不好买,我更担心甲醛的危害!

网友D:
质量很差的发动机!据用过的人讲玩几次就几乎没缸压了。评测有点单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很差的发动机!据用过的人讲玩几次就几乎没缸压了。评测有点单边

你是哪家发动机公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评测有一定局限性,还是要同时多看看跟帖才能了解的更全面!相比汽油不好买,我更担心甲醛的危害!

评测有观点,是我的风格。
与你的观点不一致,很正常。
建议听不听,具体选择什么,是自己的事,我表示尊重。毕竟买东西就是买喜欢,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补充一条:模型发动机领域用甲醇燃料是主流选择,不容反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评测有观点,是我的风格。
与你的观点不一致,很正常。
建议听不听,具体选择什么,是自己的事,我表示尊 ...

我的观点就是,评测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可以有观点,但不能带节奏!对于商品的优缺点要如实反映,这样才能给用户们带来有用的信息,把对商品的选择权完全的交还给用户,由用户自行取舍是否购买,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评测文章!
如果不能做到客观公正去对待一件商品,那不叫评测,那只能叫“广告”!
这是我对“评测”这两个字的理解,同样不接受反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哪家发动机公司的?

看我以前的贴,我只是一个航模爱好者!不吹不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观点就是,评测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可以有观点,但不能带节奏!对于商品的优缺点要如实反映,这样才能 ...

我说的是:主流是用甲醇不容反驳!你扯哪里去了?
你说甲醇有毒,你想用汽油,我表示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然仍坚持推荐用甲醇,并且主流也是用甲醇,不容反驳。
假如甲醇燃料如你所言,有毒且贵,请你告诉我为什么甲醇燃料是模型发动机的主流,而不是汽油?

客观公证必须是做评测的基本准则!
如果你觉得我写出了:请大家用甲醇这样的带节奏的论调,不是客观公证,那我也无话可说!

你喜欢用汽油,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不推荐用汽油,依然是我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以前的贴,我只是一个航模爱好者!不吹不黑!

FS-S100四冲程单缸发动机有活塞环,耐用性非常好,平均每400小时更换一次。但是实际应用中,几乎很少有人能玩到要换活塞环。四冲程发动机比二冲稳定很多,噪音也小很多,油针不像二冲程那么敏感,只要火头亮,基本都能启动,也不用频繁去调试。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来源何处?可有与厂家联系解决?解决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质量很差的发动机!据用过的人讲玩几次就几乎没缸压了。评测有点单边

很多人不了解四冲程引擎的特性。所谓的缸压问题,是由于四冲程引擎有活塞环,环有切口,在冷机状态下对于3.5CC这么小排量的四冲程引擎,无法获得正确手感的缸压。而大部分人一直拿二冲程引擎来比对,由于二冲程是活塞与缸体做过盈配合来实配磨合发动机,让发动机才能有很好的爆发力,在冷机会有缸压,但是热机后会出现各种不稳定。OS FS20 也是一款3.5CC的是冲程发动机,三叶FS-30 ,这些传统四冲程引擎均是这样。

网友:
有没有,动力输出与相关模型搭配的文章和介绍。
如何输出,输出的力量大小,能够驱动的模型种类,等相关介绍。谢谢

网友A:
感觉被吓到了,一直对发动机感兴趣,之前计划去买三叶的发动机,后来听群里模友说不知道原因三叶倒闭了,看到这发动机好兴奋,希望能带我入门

网友E:
以后所有的个人 在开车去加油站前先去JCSS那开证明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所有的个人 在开车去加油站前先去JCSS那开证明先~~~~!

直接加到汽车油箱里不用
但是你拿油壶打散装油,就会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被吓到了,一直对发动机感兴趣,之前计划去买三叶的发动机,后来听群里模友说不知道原因三叶倒闭了,看 ...

是的,三叶倒闭了,很可惜。

楼主:
拓阳甲醇发动机的调试与启动

场地实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台好漂亮,国产都能做到这样,一定要搞台来耍耍,哪里有买

5iMX淘宝官方旗舰店  可以去订购

网友F:
搬出鬼子来站台,然后就说哪里哪里的鬼子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这种套路,在下表示呵呵;

与其搬洋鬼子,本人更关心前面模友的测评,说用着用着没有缸压了,这不就是典型的那啥啥啥.....

发动机方面,我们的FS30改机,无论冷态热态,缸压都正常,而且启动顺利,...,不信可以翻翻本人此前的视频

此外,说甲机比气机的各种好,根据本人N年的经验,这话真是颠倒是非了,
甲机为何占据小机器的大部分,唯一的原因是小气机的生产,技术成本稍高一点,厂家没有掌握技术降低至足够的成本而已;
微型汽油机,可以看看我们以往的视频,以及关注未来我们将发布的。

网友G:
甲醇还是汽油:1、从燃料成本来说一定是甲醇成品油价格远远高于汽油燃料的价格(甲醇自配油的情况除外);2、甲醇毒性比汽油大多了;3、甲醇发动机化油器比汽油发动机的化油器相比来说要结构简单;4、两种燃料从存储方式上来看相差无几;5、同排量的甲醇燃料发动机比汽油燃料的发动机要力量更大;6、甲醇发动机的声音个人认为比汽油发动机要好听一点;综上所述:个人认为甲醇和汽油各有各的优劣,并无太大差别,也并无谁更加适合新手的区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亲,甲醇真像你说的那样贵吗?化工店卖的分析纯5.5元500ml,蓖麻油也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你说贵不贵,至于你说的剧毒,有点危言耸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搬出鬼子来站台,然后就说哪里哪里的鬼子都在用我们的产品,

这种套路,在下表示呵呵;

其实很多问题要客观看,模友都是听说中的听说,三叶会倒闭估计都是被玩家喷死我的OS还断过曲轴,好多人还是说鬼子的东西好,三叶的是仿的,质量不行。跟断曲轴比,缸压算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亲,甲醇真像你说的那样贵吗?化工店卖的分析纯5.5元500ml,蓖麻油也是这个价格,这个价格你说贵不贵,至 ...

不要来钻牛角尖,甲醇燃料不是单纯的甲醇,拿化工原料来和成品比就像你去饭店吃饭和服务员算米多少钱一斤,肉多少钱一斤来付钱一样愚蠢
未去毒素的蓖麻油也属于有毒P,现在早就用合成润滑脂代替蓖麻油了。另外甲醇燃料里的硝基甲WAN本身价格就贵,而且硝基甲WAN是公安管制品不是随便能买到的,你没有公安开具的危险化学品采购证明店家就卖给你只能说明这店家有违法行为,和加油站不会给你瓶子里加油一个道理。再说好的成品燃料中的合成润滑脂也不便宜,蓖麻油只能算最基础的滑油
甲醇的化学危险品分类为3,6,虽然甲醇本身毒性不高,但甲醇在人体内代谢物会严重损害视觉神经和脑神经,并且导致肝肾衰竭和酸中毒,最终致死,甲醇本身就有皮肤侵害,硝基甲WAN也有吸入毒性,成品燃料中的硝基甲WAN含量低,少量接触或吸入中毒症状不明显而已,并不代表没有毒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甲醇还是汽油:1、从燃料成本来说一定是甲醇成品油价格远远高于汽油燃料的价格(甲醇自配油的情况除外);2 ...

嗯,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不过有一条别忽略:到加油站买汽油,如果不是现场加到汽车油箱里,你看他卖不卖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不过有一条别忽略:到加油站买汽油,如果不是现场加到汽车油箱里,你看他卖不卖 ...

如果有正当用途,去公安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指定的加油站可以用桶加油。之前公司买了个发电机需要用汽油,为了加油就让公安开了证明,但是后来因为指定的加油站太远来去一次不方便,最后还是从车里抽油最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不过有一条别忽略:到加油站买汽油,如果不是现场加到汽车油箱里,你看他卖不卖 ...

我都是从汽车油箱里面抽油的,或者等夜里找个偏僻一点的加油站,然后自己用油卡自己加就好。

网友I:
只要有汽车,就可以有汽油,如果有摩托车那就更简单了。。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 ... thor&type=video
https://haokan.baidu.com/v?vid=5 ... thor&type=video

如果动手能力差,去摩托售卖店或者维修店,2倍市价可以轻松买到汽油

网友:
要装大脚车 攀爬车 越野车 各种地形 雪地 涉水证明确实实用了才能大量普及。

网友:
这叫评测,真受不了,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评测什么?燃料问题说明评测这完全萌新,另外请装车跑个两星期再写报告,这个垃圾玩意。

网友:
仔细又看一遍,当我没说吧,5imx广告网,我能说啥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要有汽车,就可以有汽油,如果有摩托车那就更简单了。。
https://haokan.baidu.com/v?vid=4673408340243 ...

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23):
可真是模型发动机啊,难道就看着它在那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我支持你的观点。

网友:
别看了,刚才到万能的某宝上看了下价格,大几千,有钱的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他这个主打就是听响,再说了模型引擎就一定要装在动态模型上?现在主流大品牌甲醇燃油燃烧后基本都不会腐蚀引擎,淘宝那些勾兑垃圾除外。我怀疑你就没接触过内燃机模型。

网友:
担心甲醇有毒的,你们是要喝还是咋的?普通使用情况下危险不会比汽油高。拜托自己去查查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这个回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他这个主打就是听响,再说了模型引擎就一定要装在动态模型上?现在主流大品牌甲醇燃油燃烧后基本都不会腐 ...

你倒是说说哪个品牌算主流品牌?你从哪判断出我没接触过内燃机?我到问问你接触过内燃机没?拆过发动机没,见过甲醇机维护有多麻烦没?
而且我从一开始就说这发动机就是用来听个响的,你在杠些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发动机安装位置很奇葩……除了放在座子上听个响之外没啥其他用
甲醇还是汽油,甲醇燃料再便宜一升也要 ...

用低含量的硝基甲醇燃料并不像你说的那样

网友(2020-02-03):
这也太精致了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模友们真可爱,但凡出点啥好东西,就会出现口水战。
不过产品看样子不错。

网友:
除了看着发呆,还可以装上车或者航模上吗?

网友:
感谢介绍,有利有弊,散热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被吓到了,一直对发动机感兴趣,之前计划去买三叶的发动机,后来听群里模友说不知道原因三叶倒闭了,看 ...

我劝你三思,这个东西就是好看点,实际作用一点没有,你想买发动机还是选os、saito、ys之类的老牌模型厂的,这个东西玩几次就没缸压前边的模友说的还真是真的,就一个样子货,质量还不行

网友(2020-03-04):
甲醇機大家都用了幾十年了
模型用其實很適合
汽油用在模型出力小又發熱高
加上這個機器裝車散熱有問題
在台上放怠速聽聽聲音比較適合

二十年前有裝一台fs26的京商房車
原廠套件是有帶風扇及離合器套件跟齒比低的二段變速
沒有樓主講的那麼簡單
沒完整配套絕大部分玩家是搞不定的

网友:
啥时候模型大小能做到火花塞点火,然后汽车一样的变速箱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