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系列之四:切断刀架的制作

楼主(2019-11-22):
大截面的材料切断,对我来说始终有些麻烦。买了12柄的数控切断刀,还有切刀盒,也感觉不特别满意。
12柄的数控车刀,切深10毫米,只能切断20的棒,有时比较尴尬;但是数控刀片胜在切面比较光滑,令人满意。
切刀盒,装2X10的白钢刀片,切深了会跑偏。。。如果增加刀片宽度,那么刀具深切时,就不太容易弯曲变形,造成切面弧形。所以我考虑用2X20的刀片。

看到网上有这种数控刀座,感觉不错。但是它的标准刀片宽度是26,而白钢刀条,只有20,25等规格,没有26的。。。咋办?改啊!
自己改它的设计尺寸!按照20的刀条来改,还有,我的车刀架中心高是12.5的,这个也不能忘记。
目标:兼容厚度1~3mm的20mm白钢刀条。

经过一番设计,终于搞出来了。

装2毫米厚的刀条,嗯~一次成功!很紧,很合适!

对比下数控刀,看看长短~咱自制的可以自由伸缩的。

实验切割下

30的铝棒,轻松切断,不振刀,不跑偏!

谢谢观赏!

网友A:
很精致图片拍的,用什么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精致图片拍的,用什么拍的?

华为手机拍的,这不算广告啊

网友B:
楼主, 你滚花那一段, 是用普通的滚花刀滚得嘛?
如果棒料不是那么同心, 差个0.1 0.2 的滚出来是不是效果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滚花那一段, 是用普通的滚花刀滚得嘛?
如果棒料不是那么同心, 差个0.1 0.2 的滚出来是不是效 ...

我是用的普通滚花刀,不同心的话,花纹肯定不均匀了啊。我一般都是先车外圆才滚花的,所以没有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C:
很精致的刀,用大机?小机?洋机?土机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普通滚花刀,不同心的话,花纹肯定不均匀了啊。我一般都是先车外圆才滚花的,所以没有遇到过你说 ...

我估计也是那样
我的情况就是拿个铝棒棒装上去滚花,因为夹装的特别同心挺麻烦, 总不能每个都打表到0.0X。
估么着装的话, 肯定会有不同心,看来还是买卡抱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精致的刀,用大机?小机?洋机?土机做的?

自己手绘图纸,让朋友帮我线切割的。因为有个别地方,普通铣床没法加工。

网友:
切断刀架做的不错

网友:
这个加工工艺没设备不好做的。

网友D:
楼主切割铁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切割铁棒试试。

我切过钢料,可以切的,就是吃刀少点,别太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切过钢料,可以切的,就是吃刀少点,别太狠了。

请教楼主个问题,210车床用的无刷电机,
都说直流电机无刷电机这种非齿轮变速的电机,
低速会无力,你有没有测试过?
比如这个210车床低速可以车10厘米粗的棒料吗?
就好比车卡盘的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个问题,210车床用的无刷电机,
都说直流电机无刷电机这种非齿轮变速的电机,
低速会无力,你 ...

我觉得210车大直径的料很费力的,100的铝合金管子车过,切断会震刀,进刀多了会卡住。车车外圆不是问题。
钢件,我车得少,没有切断过那么大的料。30的45钢棒,车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手机拍的,这不算广告啊

做的不错!给华为不算广告

网友F:
这个刀架做过热处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刀架做过热处理没?

用模具钢做的,没做热处理了。感觉已经很硬了。
我主要是切铜铝棒,所以用下来感觉没事。平时切小于20的棒料都用数控刀切,只有大于20的棒材会用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模具钢做的,没做热处理了。感觉已经很硬了。
我主要是切铜铝棒,所以用下来感觉没事。平时切小于20的 ...

网友G:
楼主白钢条切铁棒可以吗,费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白钢条切铁棒可以吗,费劲吗

我只尝试切割了一次普通Q235,没问题,可以切的。我平时切铜铝比较多,很轻松。

网友:
相当实用

网友H:
我自行设计制作的切割刀架

网友:
楼上的刀架感觉好多深。

网友I(2019-12-23):
引用 网友H:
我自行设计制作的切割刀架

您这款刀架看上去设计比较合理,请问有多出来的可以出售吗?我想买一个自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这款刀架看上去设计比较合理,请问有多出来的可以出售吗?我想买一个自己用

现在有了数控刀片的切断刀,十几块钱一支又便宜又好用,这个刀架是我闲无聊做的,如果要做来出售的话,肯定很贵啊,线切割放电就用了120多分钟。

网友:
这样啊,那好吧,不知道是我的床子有问题还是我的技术问题,数控的切刀不能用,每次切的时候都抖的特别厉害,声音很难听,最后就把刀崩断,有时候刀杆也崩坏掉,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用机床切断了,直接用手锯